如何保存CCS的设置

楼主(2015-01-22):
    我用的是CCS6,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设置了代码和注释等的字体和颜色。

    但是碰到过CCS莫名就恢复成了默认的设置项,搞得我又得全部重新设置一遍。

    想问下,CCS有没有保存当前设置项,然后直接导入的功能?

网友A:
那就多重新设置几次的呗,应该是电脑的问题的吧,,不行换台电脑吧。

网友B:
什么情况下会变成默认配置?
一般我用的时候还行,不用反复设置。当然,我经常重装软件是真的

网友C: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5-09-27):
可以参考这个;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5a880eb6c4f7813f147ccef.html

找了很久我才找到的,经验证ccs完全适用

网友D:
貌似是6的bug 我也一样,每次恢复,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