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nRF24L01无线传输声音遇到困难,求指导(本人已经实现声音有线传输)

楼主(2015-01-22):
我已经用STM32自带的AD实现语音采集(采样率40KHz),用自带DA还原声音并且可以通过喇叭播放。。。最近一直在调试nRF24L01的语音传输,可是发现喇叭发出的都是一些“哒哒哒.....”的声音,不是我想要的,不过无线模块却可以无线传输某个数值,就是传输声音的时候,喇叭的声音不是我想要的,求各位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射频信号 干扰了你的AD 或者DA!

网友B:
24L01是数字信道,只能传数据。将AD后的数据打包生成适当的通讯协议,在接收端恢复成连续的码流,再经过DA、音频放大回放声音即可。如果楼主不是这个思路那就是死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L01是数字信道,只能传数据。将AD后的数据打包生成适当的通讯协议,在接收端恢复成连续的码流,再经过DA ...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下si4432芯片的物理层使用了什么标准协议没有,我要想用这个芯片做一个收发模块来自动组网,MAC层是完全自己定吗?他路由功能怎么实现的?望回答,不胜感激!@chuny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下si4432芯片的物理层使用了什么标准协议没有,我要想用这个芯片做一个收发模块来自动 ...

谈不上什么标准协议,都是厂家自定的很简单的物理层,器件手册里有载明,MAC层当然得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谈不上什么标准协议,都是厂家自定的很简单的物理层,器件手册里有载明,MAC层当然得自己做。 ...

谢谢,这定义的物理层是指芯片中那些功放、VCO、PLL那些东西吗还是什么?它的路由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定义的物理层是指芯片中那些功放、VCO、PLL那些东西吗还是什么?它的路由是怎么实现的啊。
...

物理层就是指传输层面,包括调制方式、调制参数之类,不能理解为硬件。路由功能需要自己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