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iC总线挂死问题

楼主(2015-01-22):
什么是iiC挂死?iiC挂死之后,iiC芯片有什么特殊状态?单片机与一个时钟芯片通过iiC进行操作,如果这个时钟芯片挂死,那么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楼主,你所谓的外面芯片I2C挂死是怎样的挂死?
能否描述详细点?

网友B:
看你是自带中断的IIC,还是模拟时序的IIC
如果是中断就影响MCU处理其他事情,模拟的话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谓的外面芯片I2C挂死是怎样的挂死?
能否描述详细点?

就是使能该芯片,单片机就死掉,后来找到问题了,原来是触发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L,所以好想不是芯片挂死;但我还是想知道芯片挂死的具体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自带中断的IIC,还是模拟时序的IIC
如果是中断就影响MCU处理其他事情,模拟的话没有影响 ...

谢谢您的回答,我的是模拟的,问题已经找到啦,再次谢谢您

网友C:
来我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使能该芯片,单片机就死掉,后来找到问题了,原来是触发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所以好想不是芯片挂死 ...

NMI引脚需要加上拉,不要接其他IO口,该引脚不是MUX就能改变功能的。
不知道你挂死具体是什么意思。
是你外部I2C芯片吧I2C引脚固定电平还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I引脚需要加上拉,不要接其他IO口,该引脚不是MUX就能改变功能的。
不知道你挂死具体是什么意思。
是你 ...

因为加了一个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有报警功能,到时间之后,就会触发时钟芯片内部中断,同时对应管教为低电平,我的问题是只要一中断,单片机立刻死掉,后来发现是这个低电平触发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所以才会这样,IIC应该没有挂死,不过还是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加了一个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有报警功能,到时间之后,就会触发时钟芯片内部中断,同时对应管教为 ...

你是把时钟芯片的报警引脚接到MCU的对吧。
那么你需要做一个MCU的外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下这个事件,我估计你是没做MCU的外部中断服务程序,这样一旦触发,就会进入hardfault,现象就是死掉。

网友D:
我觉得这里楼主遇到的问题并不算真的 “挂死”。而实际应用中, 也大都是这种软件的缺陷引起的。
但总线却有真的锁死的情况。比如多主机竞争总线,仲裁失败的节点处理不好,可能被锁住。
主机发的指令太快, 从机来不及处理,而响应不过来,也可能会引起从机的卡死。
所以软件处理中, 需要特别留意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时钟芯片的报警引脚接到MCU的对吧。
那么你需要做一个MCU的外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下这个事件,我估 ...

恩,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里楼主遇到的问题并不算真的 “挂死”。而实际应用中, 也大都是这种软件的缺陷引起的。
但总线却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