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指点3845啸叫原因?

楼主(2015-01-22):
这个板的直通率20%的不良 !
输入电压48~72V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7A

PCB

PCB

PCB

PCB

3845原理

3845原理

网友A:
能不能给个完整的原理图?右边那个是变压器还是电感?接线方式看不明白啊,啸叫的话,你可以尝试将MOS的栅极驱动电阻阻值增大,一般都会有所缓解

网友B:
用示波器吧…
  叫和不叫时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有输出有啸叫:查初级绕组吸收回路器件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