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灯为什么不亮?电平为什么无法拉高?

楼主(2015-01-22):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k3=P3^2;
sbit mc1=P2^0;
sbit mc2=P2^1;

void delay(int i)           //延时
{
        for(i>0;i;i--)
        {
                int j=120;
                --j;
        }
}

void k3_INT0() interrupt 0           //中断急停
{
        delay(50);
        if(k3==0)
        {
                mc1=1;
                mc2=0;
                P0=0xcc;
        }
}

/*void key()                           //按键扫描
{

}        */

void main()
{
        P0=0x00;                                  //初始化
        mc1=1;
        mc2=0;
        EA=1;
        EX0=1;
        IT0=1;
        while(1)
        {
        if(k0==0)
        {
                delay(100);                        //去抖动
                if(k0==0)
                {
                        P0=0x10;                  //1亮,向右转
                        mc1=0;
                        mc2=0;
                }
        }
        else
        {
                P0=0x00;
        //        mc1=1;
        //        mc2=0;
        }

        if(k1==0)
        {
                delay(100);                  //去抖
                if(k1==0)
                {
                        P0=0xff;                        //2亮,向左转
                        mc1=1;
                        mc2=1;
                }
        }
        else
        {
                P0=0x00;
        //        mc1=1;
        //        mc2=0;
        }
        }
}

按键K0/K1按下时,P0口一直无法拉高,这是为什么?   请教

楼主:
原本想法是:k0按下时有一个灯亮,k2按下时接好的灯全亮。
现在问题是按键按下后,P0口没有置1,灯无法点亮。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呀

我把灯的型号改了,然后  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
。。。。。。。

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加亮灯

网友C:
估计是Proteus内部的原件驱动特性引起的。之前发现过运放和三极管出现过类似问题。毕竟是仿真软件,不能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Proteus内部的原件驱动特性引起的。之前发现过运放和三极管出现过类似问题。毕竟是仿真软件,不能当 ...

原来如此,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Proteus内部的原件驱动特性引起的。之前发现过运放和三极管出现过类似问题。毕竟是仿真软件,不能当 ...

我就是把灯的型号由模拟改成了数字,然后就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把灯的型号由模拟改成了数字,然后就亮了

proteus仿真的结果有时候不能全当真

楼主:
怎么无法结贴呢?

网友E:
我来迟了,恭喜你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迟了,恭喜你解决了问题

:lol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过 学习了

:handshake

网友G:
Proteus有专门的论坛,里面相关的帖子会更多些
http://proteus.haotui.com/bbs.php

网友H:
仿真真的代替不了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teus有专门的论坛,里面相关的帖子会更多些
http://proteus.haotui.com/bbs.php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真的代替不了实际

是的,灯放到PO口加过上拉,亮度很低,放到P1亮度就正常。让人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