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怎么定义const数组到指定的flash地址?

楼主(2015-01-22):
问题如题,怎么编译都出错,请大神支个招,谢谢

网友A:
这其实就是个了解编译器的问题. 仔细读一下编译器 (连接器) 的手册吧.

网友B(2015-10-15):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就是个了解编译器的问题. 仔细读一下编译器 (连接器) 的手册吧.

能不能直接 点呢?

我看51 都是 直接 code  unsigned char  A[]

请问STVD 中如何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