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直流高压电源

楼主(2015-01-22):
最近做一个直流高压电源,发现每次上电的时候,需要先上电刺激下,紧接下来第二次上电才能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负载么? 前级驱动我测试过,未见异常

网友A:
是不是电容太大了?减小容量试试

网友B:
最好把电路贴出来;

网友C:
开关电源中启动电路问题!…好象与滤波电容无关!…
  开关电源在使用前做过测试么?…
  输入电压范围!如:120-270!…

网友D(2021-11-16):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电路贴出来;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测一个1KV的直流电压会有500V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