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91】 + Nucleo平台的全彩光立方(3D音乐频谱、3D游戏)

楼主(2015-01-22):
【STM32F091】 + Nucleo平台的全彩光立方(3D音乐频谱、3D游戏)

最近在kickstarter上看到一个好玩的光立方项目L3D(全彩8x8光立方),http://www.l3dcube.com/
相比一般的光立方,主要在于每个像素点都是全彩,RGB且每一个颜色通道都是灰度可调。
关键是做的颜色动画效果都特别好看。比如波浪、音乐频谱。

废话不多说,先看看L3D项目做得效果如图:

仔细深入看了一下,发现用的是WS2812这款集成LED全彩驱动的5050-RGB-LED,而我恰恰用过STM芯片来驱动WS2812。特别是使用PWM+DMA来生成WS2812的时序(反向归零编码,1.25us的周期,占空比为1:4为0,占空比为4:1为1)。

不由得感慨了一下, 如果我也深入做下去,把我原来设想的,3D圣诞树、BLE手机可控的想法实现,应该也能在kickstarter上做成一个项目。
我用STM32驱动WS2812灯带的效果

以下是使用STM32驱动单色LED灯带的视频效果。采用HC595D作为LED驱动

因此在此想想采用STM32-Nucleo平台,在已有的WS2812驱动上,搭建一个全彩光立方,实现3D全彩图形显示和动画。

同时还可以结合想象力,设计成3D游戏,比如俄罗斯方块、贪食蛇、五子棋,都可以变成3D俄罗斯方块、3D贪食蛇、3D五子棋、
还有更多好玩的视频、动画、特效、游戏效果,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研究一下L3D的Processing库,先在PC上生成软件模拟效果图。

to be continue

网友A:
多弄几个级联通信,16*16*16的全彩光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弄几个级联通信,16*16*16的全彩光立方

L3D也有。不过算了一下,16*16*16要4096个像素,一个WS2812要0.6--0.8RMB左右。。。。。。。你买吗?你买我就做!!!

网友B:
楼主,我最近在点亮WS2182,同样用的是stm32驱动,能够将你的驱动代码给我一下。2013refreshing@sina.cn这是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3D也有。不过算了一下,16*16*16要4096个像素,一个WS2812要0.6--0.8RMB左右。。。。。。。你买吗?你买 ...

呃,……

网友B:
亲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求助。如何驱动ws281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求助。如何驱动ws2812啊

(1)GPIO用汇编合成时序波形
(2)使用Timer+DMA,把WS2812的波形作为一个1.25us周期的PWM波,然后通过DMA控制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最近在点亮WS2182,同样用的是stm32驱动,能够将你的驱动代码给我一下。这是我的邮箱,谢谢。 ...

上adafruit,或者seedstudio搜一搜就知道了。

或者搜索英文 WS2812 STM32 PWM DMA等关键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GPIO用汇编合成时序波形
(2)使用Timer+DMA,把WS2812的波形作为一个1.25us周期的PWM波,然后通过D ...

还是不懂,汇编没用过,能否详细的说下你是怎么产生灯的时序的?怎么改变灯的颜色的?怎么去改变灯的亮度的?

网友C:
楼主你的图形图像显示事先是什么软件模拟或者方针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汇编没用过,能否详细的说下你是怎么产生灯的时序的?怎么改变灯的颜色的?怎么去改变灯的亮度 ...

上adafruit,或者seedstudio搜一搜就知道了。

或者搜索英文 WS2812 STM32 PWM DMA等关键字

网友D:
强大的很啊

网友E:
搞个光立方就炫了

网友F:
这个光靠嵌入式软件运算是搞不过来的 我就在弄32的WS2812 要搞PC软件

网友G:
请问成本大约多少?!

网友F:
show一下我们做的工程版本光立方 还没有搞素材 大家就看看大概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2ODY4NDA0.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how一下我们做的工程版本光立方 还没有搞素材 大家就看看大概吧

:funk:多大尺寸的!
豪级神作!

网友H:
羡慕那个1024*1024*1024的光立方(优酷有视频)
要是也弄成的三色的就真成3D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L3D也有。不过算了一下,16*16*16要4096个像素,一个WS2812要0.6--0.8RMB左右。。。。。。。你买吗?你买 ...

这个可以不用这样烧钱的!

网友J(2015-02-28):
进来看看,真心不错啊。顶顶顶!!!

网友K:
每个像素点都是全彩,RGB且每一个颜色通道都是灰度可调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发一份给我,或者部分程序,主要想用于控制一个w2812就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F:
show一下我们做的工程版本光立方 还没有搞素材 大家就看看大概吧

好大的尺寸,
如果某个LED坏了,能够迅速找到坏的位置吗?

网友(2015-05-05):
引用 网友F:
show一下我们做的工程版本光立方 还没有搞素材 大家就看看大概吧

用了多少led?

网友M(2015-10-10):
太好了,我也直至准备弄一个啊,感谢楼主啊

网友N:
那种全彩屏用spi加十六选一做的 三维立方相当于多块全彩屏叠加  如果做级连 spi用两个q_spi 十六选一扩展成n选一 不过stm32没有带q spi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