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FLASH烧写错误

楼主(2015-01-22):
错误提示是: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F28335.cmd', needed by `ADCSAOPINFLASH.out'.
该cmd文件没有问题,难道程序有问题?

网友A:
ccsv5\ccs_base\emulation\gel路径下有个gel文件,你把里面的memory初始化函数添加到cinit的前边试试

网友B:
缺少文件。

网友C:
需要一个正确的路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