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安装后无法定位链接库

楼主(2015-01-22):
在cadence16.2的基础上安装了16.5的版本,结果悲催的两个版本都用不了了,打开里面的应用都显示下面的提示:

感觉是哪个文件出错了。
不知是否有哪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PS.出错的是XP系统的机子,用win7装过几个版本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安装双版本
安装完后 桌面会有个切换工具的
每次要用的 时候 先运行这个工具 选择使用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双版本
安装完后 桌面会有个切换工具的
每次要用的 时候 先运行这个工具 选择使用版本  ...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我之前尝试过是没有用的。现在把两个版本都给卸载了,再单独安装16.5的版本还是不行。
我在cadence官网看到一个帖子(没权限发链接)情况貌似和我一样,说是环境变量问题,但是我修改了环境变量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就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啊
切换软件也就是切的变量路径
环境变量里的路径你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