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CY7C68013这个usb控制器变成U盘该怎么弄

楼主(2015-01-22):
下载的程序是哪个?我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A(2015-03-09):
你是说cypress提供的CY7C68013的一些firmware 例子吗? 那些例子里面没有U盘的示例的。
这个有点复杂,你可以到cypress 官网上找一个kit 叫CY3686,这个kit专门设计为U盘的,里面有个firmware工程,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