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6Z128**** flash编程遇到问题,初始化flash用不来,求指导!!

楼主(2015-01-22):
现在手中有一块KL26Z128***的芯片,想使用芯片自带的flash当成存储用,参考了野火的demo,他有一个void flash_init(void)函数,我现在拿来用,结果程序跑不下去,我的芯片是128K的flash,野火的demo是从最后的一块使用的,也就是地址是127页,另外我的代码是用PEx生成的,但是不是**作的,我到手的时候,只有生成好的代码,不知道建工程的人是怎么配置的。希望大侠给与支持,谢谢。

void flash_init(void)
{
    FTFA_FSTAT =    (0
                     |  FTFA_FSTAT_CCIF_MASK        // 指令完成标志(写1清0)
                     |  FTFA_FSTAT_RDCOLERR_MASK    // 读冲突错误标志(写1清0)
                     |  FTFA_FSTAT_ACCERR_MASK      // 访问错误标志位(写1清0)
                     |  FTFA_FSTAT_FPVIOL_MASK      // 非法访问保护标志位(写1清0)
                    );

/* FSTAT Bit Fields */
#define FTFA_FSTAT_MGSTAT0_MASK                  0x1u
#define FTFA_FSTAT_MGSTAT0_SHIFT                 0
#define FTFA_FSTAT_FPVIOL_MASK                   0x10u
#define FTFA_FSTAT_FPVIOL_SHIFT                  4
#define FTFA_FSTAT_ACCERR_MASK                   0x20u
#define FTFA_FSTAT_ACCERR_SHIFT                  5
#define FTFA_FSTAT_RDCOLERR_MASK                 0x40u
#define FTFA_FSTAT_RDCOLERR_SHIFT                6
#define FTFA_FSTAT_CCIF_MASK                     0x80u
#define FTFA_FSTAT_CCIF_SHIFT                    7

楼主:
先自己顶一顶,我才接触kinetis 2周不到,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楼主用的是CW吗?
你可以直接用PE自己生成一个,使用FLASH_LDD就可以实现,选中FLASH_LDD模块后可以查看help.
另外,我这边有个之前做的基于KL16的FLASH_LDD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忘记说了 我手中的代码包含了 MQX-lite,但是野火的是没有os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

网友A:
刚附件传不上,现在补传。

楼主:
我用的是IAR,“我这边有个之前做的基于KL16的FLASH_LDD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请提供链接谢谢
我也想用PE,但是现在PE还在熟悉中,不太清楚怎么生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 我手中的代码包含了 MQX-lite,但是野火的是没有os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 ...

我的是不带系统的,bareboard的。

楼主:
或者 发我邮箱也可以 fjpmbb#126.com (#改成@)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AR,“我这边有个之前做的基于KL16的FLASH_LDD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请提供链接谢谢
我也想用 ...

如果PE不熟悉,你可以先看看我之前写的经验分享帖:
【供初学者使用】基于CodeWarrior中PE系统新建CMP例程

楼主:
裸奔的和os的还有区别么??? 之前用的是st + ucos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对几个register 设置一下 就能按照地址使用了,MQX对flash编程有特殊要求???

楼主:
FSL_TICS_ZJJ 谢谢你的帮助  我参考一下你给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裸奔的和os的还有区别么??? 之前用的是st + ucos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对几个register 设置一下 就 ...

裸奔就是没上操作系统,当然如果到最底层,其实控制flash的编程都是一样,按照RM上面的操作命令实现flash编程。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代码,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也可以直接按照用户手册上面的写命令,直接写寄存器实现数据写入到flash

楼主:
我又来了,呵呵!  我现在参考了你的那个KL16的例程,从flash中读取的信息,不是自己写的内容,而是程序的rom中的内容,
  88 899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21 133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5 933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以上是我的编译的情况,也就是说程序大小没有超过120K(0x1e000)。我现在对0x1e000开始操作,写入参考例程中的“Hello world“字符;可是我再从这个地方读取写入的内容,结果不是写入的数据,其他地方也再没有操作flash的行为,读出的数据是readonly段的数据,我查看了bin文件,发现他输出的数据,存在我的bin件中,在我程序中有这句printf("heap remaining = %d\n", ath_memquery.heap);结果从0x1e000读取的数据显示是”remaining =“,所以我断定是从readonly处读出了数据,不知道为何是这样,应该是要读出0x1e000的数据才对。以下是代码片段,供参考

        MyFLASH_Ptr = FLASH1_Init(NULL);

        Error = FLASH1_Write(MyFLASH_Ptr, Data, 0x1E000, sizeof(Data));         /* Start writing to the flash memory */

/* Here some other application code can be placed */
do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OpStatus =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 while (!((OpStatus == LDD_FLASH_IDLE) |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 read data from MY_FLASH_LOCATION
Error = FLASH1_Read(MyFLASH_Ptr, 0x1E000, Buffer, sizeof(Buffer));        /* Start reading from the flash memory */
  do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OpStatus =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 while (!((OpStatus == LDD_FLASH_IDLE) |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if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                                                                                  /* Check if the operation has successfully ended */
        /* Error state solution */
  }

楼主:
本来想发图片的 结果图都裂了

楼主:
图片以附近形式上传了
刚刚发错到另一个帖子中去了

楼主:
我还等着回复呢 版主~~~~~~

楼主:
版主今天 会有时间 回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今天 会有时间 回复不?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帖子的更新。
你写hello world到flash之后,有没有debug在memory里面看是否写进去了?

楼主:
我这边 不能在线仿真,只能靠打印数据,所以读出的数据,我是调用flashread的方法来读取的,显示的数据不是想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 不能在线仿真,只能靠打印数据,所以读出的数据,我是调用flashread的方法来读取的,显示的数据不是 ...

好的,那回头我自己试下,然后给你测试工程。
这个是我测试读功能的,以前也用flash_LDD写过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 不能在线仿真,只能靠打印数据,所以读出的数据,我是调用flashread的方法来读取的,显示的数据不是 ...

我代码这么写的:

#define MY_FLASH_LOCATION 0x0001f000//0x00005ff0
volatile bool               DataWritten标志寄存器 = FALSE;
char                        Data[] = "Hello world";
char                        Buffer[] = "           ";
LDD_TError                  Error;
LDD_FLASH_TOperationStatus  OpStatus;
LDD_TDeviceData            *MyFLASH_Ptr;

main()中:

  MyFLASH_Ptr = FLASH1_Init(NULL);

  Error = FLASH1_Write(MyFLASH_Ptr, Data, MY_FLASH_LOCATION, sizeof(Data));
  do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OpStatus =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 while (!((OpStatus == LDD_FLASH_IDLE) |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Error = FLASH1_Read(MyFLASH_Ptr, MY_FLASH_LOCATION, Buffer, sizeof(Buffer));    /* Start reading from the flash memory */
     do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OpStatus =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 while (!((OpStatus == LDD_FLASH_IDLE) |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if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                                         /* Check if the operation has successfully ended */
       /* Error state solution */
     }

测试结果:“

可以看到,经过flash写命令,Hello world已经被写到0x0001f000地址。
读取的时候,把0x0001f000地址的值读到buff,可以看到,结果是正确的。

楼主:
我在看看,应该是我哪里还没有弄对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看看,应该是我哪里还没有弄对 谢谢了

是的,你直接拷贝我24楼的代码,就能用了。
因为我这边debug过了。
如果后续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