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E06在codewarrior上的demo例程和使用函数问题

楼主(2015-01-22):
     不好意思,又来麻烦各位了。但是我自己实在是找不到很好的资料学习,面对着一大堆的代码显得无从下手,希望大神们能够给我这个入门的菜鸟一点提示就好。
     照例还是用KE06的板子,我现在任务是用定时器中断,GPIO电平翻转来让LED灯闪烁。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动手来写程序,照着原理图看管脚名,但是使用时总说没定义。也不知道应该用一些什么函数来实现一些功能。看到官网的数据包里面有一些demo的示例代码,但是想着试着运行一下,编译过不了,好像很多头文件都找不到。如果说我想实现上面的功能,应该怎样来学习?请大神们给我指点一下,不用告诉我答案,我现在是动手开始写都做不到,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如果是自己先该学习,建议你先看看KE06的用户手册,FTM章节。
然后你可以用KE06的官方代码学习,比如FTM_EPWM_demo.c
可以设计你要想要的定时时间,然后定时到的时候再去翻转IO即可。
KE06官方代码驱动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自己先该学习,建议你先看看KE06的用户手册,FTM章节。
然后你可以用KE06的官方代码学习,比如FT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就是如果我要运行那个demo的程序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是建立一个新工程,然后找到那个.c文件里的头文件放到project_header里,然后把main.c改成那个demo的程序就行了吗?我怎么看那个readme.txt里面还说要Rebuild all project files and load demo code into the device还有Configure the serial terminal to protocol: 8-N-1, 115200bps, and flow control: none。这些都不是太懂啊,请问有没有一些demo运行的教程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就是如果我要运行那个demo的程序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是建立一个新工程,然后找到那 ...

如果是跑官方代码,你直接编译下,烧进去就行了。
不需要自己新建工程的。
readme里面的意思是,直接编译下载,因为是结合串口助手打印显示结果的,所以让你把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调为115200

网友A:
关于demo下载运行,请参考我们手把手教程,都有教你如何下载程序:手把手系列之官方例程讲解大全-Kinetis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照着说明运行一个demo例子的时候会出现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during: "Launching Blinky_ora ...

你用的什么板子?FRDM-KE06?
仿真器是什么?
默认是opensda的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板子?
仿真器是什么?
默认是opensda的仿真器。

我用的是FRDM-KE06啊,用的就是opensda的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RDM-KE06啊,用的就是opensda的仿真器。

你是怎么下载的,贴几张你下载步骤的图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下载的,贴几张你下载步骤的图给我看看。

嗯,稍等一下。

楼主:
怎么最后的错误又不一样了?好奇怪。。。

点的example project

点的example pro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下载的,贴几张你下载步骤的图给我看看。

发过了,在下面,但是问题又不一样了。。好奇怪?

楼主:
现在又运行那个最初您说的那个FTM_EPWM_demo.c又成功了。。。。真的是琢磨不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运行那个最初您说的那个FTM_EPWM_demo.c又成功了。。。。真的是琢磨不透啊。。 ...

你CW啥版本啊?
再多试几次,看看还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W啥版本啊?
再多试几次,看看还会不会有问题。

我的是cw for mcu 10.6,现在试了几次都没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cw for mcu 10.6,现在试了几次都没问题了~谢谢了。

好的,那后续有问题再发帖交流吧,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后续有问题再发帖交流吧,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哦。 ...

嗯嗯,好的~

网友B:
不需要自己新建工程的。

网友C(2015-06-25):
楼主有没有KEAZ1284官方的库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