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函数指针怎么写啊?

楼主(2015-01-22):
struct DIStruct
{
    uchar DI3, DI2, DI1, DI0;
    void (*operate)(uchar, uchar);
}DIStruct;

void UA(uchar num, uchar flag)
{
        ...
}

struct DIStruct table1[]=
{
    { 0x02, 0x01, 0x01, 0x00, UA }

(*(table1[0].operate))(1, 0);

编译错误提示: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网友A:
struct DIStruct table1[]=
{
    { 0x02, 0x01, 0x01, 0x00, UA }

这个是你代码里面直接复制过来的么?

楼主:
不是,是我后来加上去的,因为有数组里很多项。
就这条报错(*(table1[0].operate))(1, 0);

网友B:
单独写个table1[]= 的指针看对不对

网友C:
(*table1[0].operate)(1, 0);

网友D:
table1[0].operate(1,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我后来加上去的,因为有数组里很多项。
就这条报错(*(table1[0].operate))(1, 0); ...

我试了一下你的代码,除了那个大括号,没问题呀。

网友:
pic不建议用函数指针,他的函数指针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