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两路DA问题

楼主(2015-01-2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呢;
用软件生成相应的表好了,至于调频,不同的频率,取表格的数据的点数不同;
比如1KHZ,取1000个点数据,100HZ取10K数据;

楼主:
已经试验过很多次了,没有成功。要同时配置两路DA 存放数据寄存器 是分别向DAC_DHR12R1和DAC_DHR12R2中写数据,还是直接向DAC_DHR12RD中写数据?

网友B:
哪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