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E生成的代码运行效率

楼主(2015-01-22):
PE是一个不错的工具,但是聂,我仔细研究叻PE生成的代码,发现不管如何设定,pe总是生成叻很多用不到的宏,比如mqx的相关代码,就算一个简单的io中断输入,也会在ISR到用户代码之间执行好多其他代码。。。
难道就不能出一个设定,可以再进一步简化生成的代码么?

网友A:
你说的的确是PE的最大问题,所以如果对代码量有较高要求,就建议自己写,这样能控制精简。
PE是会生成很多无用的代码。

楼主:
但是PE对建立代码的效率帮助的确很大,在周边一些无关紧要的代码部分,建立效率很高。
关键代码手动精简,就要仔细研究 准无用 代码的实际作用,确定是否真的无用。。。这个过程很累人阿。。。

另外就是精简过的代码。。。重新pe生成会冲掉。。。哎,又得再来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PE对建立代码的效率帮助的确很大,在周边一些无关紧要的代码部分,建立效率很高。
关键代码手动精简, ...

精简过的可以保存下来的。
选择模块,不生成代码:

网友B:
所以如果对代码量有较高要求,就建议自己写,这样能控制精简。
PE是会生成很多无用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