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art baud设置

楼主(2015-01-22):
我添加了两个uart设备
        imx6q_add_imx_uart(2, NULL);
        imx6q_add_imx_uart(1, NULL);
开机后可一在dev下面找到ttymxc1和ttymxc2这两个设备。

但是测试发现两个设备的默认的uart baud是不一样的,ttymxc1是9600才有证据的数据出来,ttymxc2是115200,看了代码也没看到uart波特率的设置在哪(本人第一次弄串口,小白),请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串口的设置你可以在u-boot中来修改,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处理器,哪块板子?还有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呢?

网友A:
波特率是要设置为115200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发给你一个文档,你可以按照它来做修改。文档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串口的设置你可以在u-boot中来修改,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处理器,哪块板子?还有你 ...

您好!

你说的是debug的uart的设置么,这个我知道,那要是不是debug的uart,串口速率在哪里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串口的设置你可以在u-boot中来修改,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处理器,哪块板子?还有你 ...

i.MX6dl的班子 android kk4.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你说的是debug的uart的设置么,这个我知道,那要是不是debug的uart,串口速率在哪里设的? ...

楼主你好,串口波特率是在u-boot中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6dl的班子 android kk4.4.2

好的,我找一个具体的位置,然后发给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串口波特率是在u-boot中设置。

您好,按照您说的,所用的uart口都是在uboot中设置的么?

uboot中是对debug uart设置buad么console=ttymxc0,115200

其他的uart也能设置么?那具体的在什么位置?

网友B:
在uboot中有修改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uboot中有修改波特率

那是什么位置?每一个uart口都可以修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位置?每一个uart口都可以修改么?

楼主你好,是在你BSP中的\uboot-imx\include\configs\板子.h中
define CONFIG_BOOTARGS
你可以定义你使用串口的波特率。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2015-02-2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在你BSP中的\uboot-imx\include\configs\板子.h中
define CONFIG_BOOTARGS
你可以定义你使用 ...

您好!

console=ttymxc0,115200,这个地方的设置是针对打log的串口。

如果不是打log的串口设备,比如ttymxc1,ttymxc2,这样的设备是在什么地方设置的uart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console=ttymxc0,115200,这个地方的设置是针对打log的串口。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console=ttymxc0,115200,这个地方的设置是针对打log的串口。

楼主你好,在代码中修改。建议你查看一下官网提供的移植BSP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