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u-boot中bootdelay的倒计时时间如何设置?

楼主(2015-01-22):
我在uboot源文件中的common/main.c 中找到CONFIG_BOOTDELAY的设置,默认的是5秒启动autoboot,我想把它改为10秒,但一搜索后发现很多头文件中都包含了#define CONFIG_BOOTDELAY 5的定义,试着改了几个,还是原来的5秒,不知道应该修改哪一个,求解惑

楼主:
已解决,进入uboot终止命令窗口,对环境变量进行修改和保存,使用命令env set bootdelay 10,然后保存env save即可

网友A(2016-08-02):
你现在是解决了,但是希望你能真正明白,为什么。
首先,你的理解set bootdelay 10   env save这两个命令的执行过程,不多说,分析源码。
其次,环境变量的调用分为两种情况:1 当你的flash还没有支持写操作,那么使用的是默认的环境变量参数数组,因为这时的校验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你修改对应板子的配置文件的bootdelay,重新编译,下载就可以改变延时。
                                                   2 当你的flash已经完全支持,且上面已经存有环境变量,那么这时就可以通过校验,则使用之前的已经存在flash上面的bootdelay,所以你就是在该CONFIG_BOOTDELAY无任何意义。
讲述的比较粗糙,要想深刻理解,请分析uboot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