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的tftpboot环境配置

楼主(2015-01-22):
请教一下,
要配置NFS环境,为何找不到论坛发布的NFS文档中提及的 tftpboot目录文件夹,请知道的同学指点一下,谢谢

ubuntu@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nfs-kernel-server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0 upgraded, 0 newly installed, 0 to remove and 542 not upgraded.
ubuntu@ubuntu:~$ cd ltib/410/ltib/rootfs/
ubuntu@ubuntu:~/ltib/410/ltib/rootfs$ ls
bin  boot  dev  etc  home  lib  mnt  opt  proc  root  sbin  share  sys  tmp  unit_tests  usr  var
ubuntu@ubuntu:~/ltib/410/ltib/rootfs$

网友A:
这个是你配置自己的tftp时候指定的文件夹,要放uImage的地方。首先你要安装tftp,并配置好。NFS只是管根文件系统,tftp是负责启动时下载内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配置自己的tftp时候指定的文件夹,要放uImage的地方。首先你要安装tftp,并配置好。NFS只是管根文 ...

你好,也就是tftpboot是自己mkdir 手动创建的文件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也就是tftpboot是自己mkdir 手动创建的文件夹 ?

差不多吧,tftp配置的时候要创建的,名字无所谓的,只要记得把编译好的内核镜像uImage放在这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也就是tftpboot是自己mkdir 手动创建的文件夹 ?

楼主你好,是要你自己建立的,如楼上所说要把uImage和文件系统放在该目录下(文件系统也可以链接到rootfs)。

网友C:
我也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了解一下

欢迎有问题在本轮中创帖提问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