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网干扰对设备的影响【讨论】

楼主(2015-01-22):
问题描述:
1、用无线设备控制信号控制大棚风机(380V 500W-1000W)。
2、无线设备通过继电器控制风机的开关(是开关,不是直接接电机)
3、单独测试无线设备是没有问题的。当把设备接入到风机的电网开始测试时,设备开始出现死机和无线信号传输不畅的问题。

推测:
1、风机(感性负载)启动瞬间造成电网冲击,浪涌导致设备死机
2、风机运行过程中造成的干扰导致设备通讯不畅

解决方案构思:
1、使用浪涌抑制器之类的模块,安装在设备电源处
2、每个设备安装共模抑制模块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此类问题,大家可以交流讨论一下

网友A:
楼主吧帖子修改,不要打广告

网友B:
电源方面需要处理得好点才行。

网友C:
打EMC通过了吗?

网友C:
在风机电源处和无线设备电源各装EMI滤波。和压敏电阻,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EMC通过了吗?

设备刚处于研发阶段,还没有进行EMC测试。。。。

网友C(点评):
在设计之初,就要定的,快要做好,才想改进,有点晚,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风机电源处和无线设备电源各装EMI滤波。和压敏电阻,共模电感。

EMI滤波和共模电感的方案已经在准备测试了。
压敏电阻之前确实没有考虑,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C(点评):
对于浪涌,还是有加的必要。

网友D(2015-09-25):
静电,脉冲群,浪涌,震荡波,工频磁场这些大多数都来源于电网的干扰。切断感性负载,电机启动,空载合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