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单片机的虚拟串口是否有linux下驱动?

楼主(2015-01-22):
目前stm32f103使用虚拟串口,都是在windows下的,想在linux下做通讯,是否有该系统下的虚拟串口驱动呢?谢谢

网友A:
这个属于标准设备  肯定有的 没有也要有人做好了这事

网友B:
LINUX的好像没有;

网友C:
linux还需要CDC驱动?你以为是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还需要CDC驱动?你以为是windows?

hi 请问linux下怎么使用stm32 虚拟串口

网友D(2016-05-24):
有,识别成ttyACM0

有,识别成ttyAC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