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不借助看门狗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使上电复位更可靠?

楼主(2015-01-22):
本人103系统,板子之间平铺在工作台上,互相之间连接后上电,可以可靠顺畅的启动;电路板装配在支架上后放入机箱后上电,可以可靠顺畅的启动;装配在支架上不放入机箱而上电,不能启动;
本人分析:平铺在工作台上、装配在支架而不放入机箱、装配在支架上放入机箱这三种状况使系统电磁环境略有不同,导致上电结果也不同;怎么才能不借助看门狗也能保证在所有条件下上电后可靠的启动呢?

网友A:
可靠的复位是不需要借助看门狗的.
你的板是由多个 MCU 连网工作的. 我感觉在不在机箱的关系并不大. 关键是 MCU 相互之间的启动先后顺序, 你的软件要考虑到这个不同步性和不确定性才好.

网友B:
估计是你程序的BUG吧。联网的顺序有关

楼主:
感谢2楼、3楼2位师傅,本人的系统只有一片103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