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A的核电压用1.8V和1.6V影响大吗?

楼主(2015-01-22):
我现在用的是1117-1.8的芯片。1.8V核电压,但是用CCS中MEMORY看CE1空间数据时仿真器就自动断开。是因为我供电问题还是我JTAG接口问题?一般程序都是能下载跑的,如外部中断、多通道缓冲串口,包括外扩的CPLD操作也没问题。

网友A:
标题中的1.6V是干啥的 啊
你用的仿真器稳定性怎么样啊   我感觉是仿真器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在查看memory时会断开   可能是数据量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中的1.6V是干啥的 啊
你用的仿真器稳定性怎么样啊   我感觉是仿真器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在查看memory ...

我看到有些5509是用的1.6V核电压.. 那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只有一个仿真器,仿真器连另一块实验板看memory就是好的。  所以我怀疑是JTAG口或者核电压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没影响的啊。。我一直用的1.8v内核电压。你看下你的电源纹路在多少,是不是电源纹路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些5509是用的1.6V核电压.. 那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只有一个仿真器,仿真器连另一块实验板看me ...

另一块和你的这块区别就是内核电压的供电芯片了吗
如果仿真器用于别的调试是正常的   只是读取memory会断开
那就可以考虑一下内核电压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块和你的这块区别就是内核电压的供电芯片了吗
如果仿真器用于别的调试是正常的   只是读取memory会 ...

考不考虑是JTAG口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不考虑是JTAG口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问题呢

上拉是必须的

楼主:
开发板上JTAG是没有上拉和下拉的
开发板上市没有R41和 R40的
这是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上JTAG是没有上拉和下拉的
开发板上市没有R41和 R40的
这是我的、

你好   请参考下面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