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下编写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5-01-22):
1        串口调试助手编码1.1       学习资料地址:
1.2       学习要点
通过模仿网络的串口调试助手的一般方法,下载了一个qextserialport类的文件,然后通过手动搭建界面,完成了串口调试助手的开发。
当串口号大于10时,设置串口时需要在串口号前加\\\\.\\
portname.append("\\\\.\\").append(ui->comnumCombox->currentText());
串口必须要先打开然后才能设置波特率等信息,要不然,会使参数设置不成功而产生乱码。
       此次采用事件触发的方式myCom = new Win_QextSerialPort(portname,QextSerialBase::EventDriven);来开启串口,所以,当一旦有数据时,变会接收到数据信号,此时myComSetting.Timeout_Millisec = 2000;参数是无效的,这里采用了当接收到数据信号后,开启一个延时定时器,然后再去读取串口数据,防止一帧数据被打断多次读取的情况。延时时间100ms
       通过查询注册表来检测系统当前是否有串口插入或者拔出。

其中源码见附件 。

serialport tool.rar

网友A:
有时间研究一下  哈哈  比较感兴趣
当年还用VB写过

网友B:
QT跨平台,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第三方基于QT的界面组件,能做出类似下面串口/网口软件的界面?

网友C(点评):
Qt表示没有压力! qss一键搞定。

网友D:
最近也在玩QT,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