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一定需要卡尔曼滤波吗?

楼主(2015-01-22):
请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不用啊,姿态解算的话,融合滤波就可以了。就是陀螺仪设置一个高通滤波器。加速度计设置一个低通滤波器。
融合就是两个相加。对于四轴上的姿态结算,这样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B:
也可以用其他滤波算法

网友C:
我同事玩得固定翼四轴飞行器 就没做卡尔曼滤波 据说比较难 现在用的其他滤波算法 飞起来也没问题

网友D:
LEADIY-M3C MPU6050 HMC5883L BMP180/BMP085 串口姿态模块
通信接口:串口,波特率115200
数据更新:每2.2MS---2.5MS输出一次姿态角度
小板尺寸:16mm*26mm
引脚间距:2.54mm(100mil)
供电电源:3V--5V(板上集成LDO)
通过串口或IIC接口读数据

网友E:
kalman的实时性比较高,不需要大量的样本空间,如果楼主不要求实时性,其他的滤波方法也可以呀,根据自己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kalman的实时性比较高,不需要大量的样本空间,如果楼主不要求实时性,其他的滤波方法也可以呀,根据自己的 ...

要求实时性的,主要是现在还没有体会到用滤波和不用滤波的区别,所以心存疑惑。

楼主:
春节到了,也准备结贴了。追问一个问题,在MPU6050的官方手册上怎么找不到DMP的说明和使用方法?

网友F(2015-02-28):
新人学习一下了

网友G(2015-07-07):
门外汉,学习下~~

网友H:
1.互补滤波一样可以跑起来,而且计算量远小于卡尔曼,效果嘛,差不多(另外,卡尔曼滤波的噪声系数测量挺恼火的)。
2.数据手册里面好像确实没得DMP的介绍,移植了直接上!

网友I:
不一定需要

网友J(2016-04-13):
互补滤波的话就是反应稍微慢一点,做四轴的话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