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microUSB转RJ45进行通讯

楼主(2015-01-22):
各位大神,小弟做软件的,对硬件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最近公司有个项目,需求是:实现安卓平板和POS机的通讯。安卓上外接的是microUSB转RJ45口转接线(芯片用什么还不确定),再通过一根网线连接到POS机的网口。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样的连接方式能实现平板和POS机之间的数据通讯吗(仅仅是数据传输,不涉及网络的),如果可以的话,那平板上是否需要装驱动之类的,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1. 可以实现数据通信。但不知道你说的“不涉及网络”是什么意思?既然是用网口连接到POS那必然涉及网络。
2. Pad上需要驱动,该驱动将USB模拟为网口。

网友B:
淘宝上有USB转RJ45的线出售,
成本也不高!
至于需不需要驱动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