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D类攻放的原理

楼主(2015-01-22):
目前去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了解到的层面大概只是这样:  输入>>调制>>信号放大>>解调>>输出
现在想做一个效率高点的D类功放 碰到的疑问有如下:
1.网上说 跟解调时 管子压降的大小有很大关系 那么 还有些什么地方可能会存在压降?现在想要用H桥进行解调
2.信号放大部分的电路 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实现的?

希望大神解答  本人只是一个初学者 对这个D类功放的理解也可能没有到位 希望指正.

网友A:
看大厂的D类功放不同功率的IC都有,何必从信号端开始搞呢?结果性能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大厂的D类功放不同功率的IC都有,何必从信号端开始搞呢?结果性能不会很好。 ...

为了做一道电子设计的国赛题 但是之前做的电源 没接触过功放
老师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为了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搭出来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做一道电子设计的国赛题 但是之前做的电源 没接触过功放
老师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为了让我们知道该怎么 ...

TI的TPA5630 D类功放,模拟输入,功率放大,可以做闭环放大。建议看下。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