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级管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最近做了一个控制盒,三极管(2n5551)控制继电器这块老是出问题。原理图和pcb图如山。
具体功能:io驱动能力不足故用74hc240(反向输出)增加驱动能力,用240驱动三级管,基极接了一个2k限流电阻(电阻为乱用值,不知道如何选取)。三极管集电极接24v的继电器(额定电压24v,电流80ma),发射极接地,与继电器并联了一个放电二极管。
出现的问题:三极管用几次性能就会变差,不受控制,三极管不能截止。菜鸟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看看三极管发不发热?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驱动不够强,也就是说基极电流不够大,没有饱和,导致功率耗增加,
2:三极管的反向耐压不够,
3。消磁二极管功率不够,或是慢反应的管子,建议采用大功率的肖特基管,看你24*80MA的,消磁的能量很大,要用大的肖特基管或TVS。或快快恢复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驱动不够强,也就是说基极电流不够大,没有饱和,导致功率耗增加,
2:三极管的反 ...

我把限流电阻换成了1k的,现在可以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问题。此处的限流电阻应该怎么选择呀??电阻越小管子基极电流越大,管子功耗越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三极管发不发热?

不发热。

网友C:
74hc240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240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5v

网友C:
OE要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OE要低电平。

低电平了,能工作几下,用着用三极管就不行了。我感觉是限流电阻的事,限流电阻不知道怎么选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电平了,能工作几下,用着用三极管就不行了。我感觉是限流电阻的事,限流电阻不知道怎么选取。。。 ...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74hc240也要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限流电阻换成了1k的,现在可以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问题。此处的限流电阻应该怎么选择呀??电阻越 ...

是的。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D:
一片uln2003之类的芯片不就好了吗

网友E:
限流电阻,根据管子的放大倍数选;
如果选8050类似的管子,电阻接个10K都没啥问题;

那个二极管不叫放电二极管,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是不是跟74hc240拉电流、还是灌电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74hc240也要上拉电阻?

为啥要上拉电阻??增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流电阻,根据管子的放大倍数选;
如果选8050类似的管子,电阻接个10K都没啥问题;

我们用的2n5551,和8050类似。电阻用1k或2k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片uln2003之类的芯片不就好了吗

主要是现在电路图已经确定了,再改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F:
跟你的电路设计驱动电流有关系 还有在不能控制时的I/0的电平是否正常,如果控制输出低 测试电平为高 可能跟你的程序控制i/o的顺序有关 特别是用到PIC的IC

网友G:
对2N5551而言;在饱和导通下、电流、功率不是问题!…
  还是2K电阻问题!用470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2N5551而言;在饱和导通下、电流、功率不是问题!…
  还是2K电阻问题!用470欧呢?… ...

现在换成1k的了。测试还没出过问题。最优限流电阻该怎么选取??按照网上说的,限流电阻应小于(vcc-0.7)/(IC/放大倍数)吗??有两个问题不解。一、240此处给出的vcc=5v吗??二、放大倍数是多少??看技术手册我的IC=80ma,放大倍数应该按30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你的电路设计驱动电流有关系 还有在不能控制时的I/0的电平是否正常,如果控制输出低 测试电平为高 可能跟 ...

io口电平确实曾出现过问题,输出高点平时只有2.6v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2n5551,和8050类似。电阻用1k或2k没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要看管子的放大倍数;
让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
电阻选的不好,进入放大状态,那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有关系,要看管子的放大倍数;
让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
电阻选的不好,进入放大状态,那有啥用; ...

最优限流电阻该怎么选取??按照网上说的,限流电阻应小于(vcc-0.7)/(IC/放大倍数)吗??
有两个问题不解。一、240此处给出的vcc=5v吗??二、放大倍数是多少??看技术手册我的IC=80ma,放大倍数应该按30计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口电平确实曾出现过问题,输出高点平时只有2.6v左右。

表明端口驱动有问题。

网友G:
74系列是TTL 还是 CMOS查手册!输出应是图腾柱!输出高电平峰值也查得到…
  计算:2.6-0.7V/电流(这个电流应在三极管手册中基极最大电流一半即可!)
  因在截止、饱和区:与倍数无关了!…

网友H:
基极加个大2倍的电阻到地

网友I:
深度饱和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74系列是TTL 还是 CMOS查手册!输出应是图腾柱!输出高电平峰值也查得到…
  计算:2.6-0.7V/电流(这个电流 ...

74hc240是cmos。计算的2.6哪里来的呀??数据手册上我只找到了集电极最大电流。 74HC_HCT240.pdf (113.06 KB) 2N5551.pdf (144.56 KB) 74hc240是cmos。计算的2.6哪里来的呀??数据手册上我只找到了集电极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极加个大2倍的电阻到地

这样是为了把高电平拉下来吗??

网友H:
可靠截止

网友J:
这个还要看你继电器的启动电流,根据它的电流以及三极管放大倍数来计基极电流,再通过基极电压计算基极电阻,这个不是随便上个电阻就可以的

网友K:
将三极管换成8050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发热。

三极管需要工作在开关状态,导通时三极管要饱和导通,限流电阻1k都有点大了,在500~600为好。基极的注入电流不够,三极管不是饱和导通时,就工作在线性区,功耗就较大,控制也会不准确。按照你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应该不会烧掉三极管。而截至时,控制电平为0V,三极管应该会断开,继电器不导通,这个状态应该是稳定。也和你描述的不符。有点困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换成1k的了。测试还没出过问题。最优限流电阻该怎么选取??按照网上说的,限流电阻应小于(vcc-0.7 ...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不能用线性区的放大倍数计算。

网友G:
楼上各位:言之有理呀!…

网友L:
根据管子的放大倍数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要使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放大状态的管子开关是会有不行的情况

网友M:
建议驱动电阻改欧姆级,在基极下拉K级电阻到底。另外看看驱动芯片输出电平正常不!~

网友N:
量一下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基极电阻前端电压u,((u-0.7)/基极电阻)*三极管放大位数>>>80ma才行
一般基级限流在0.5~1k之间,有时电流大的时候基级限流电阻0.1k也有。基级别忘记加10k下拉电阻,

网友O:
你看下你的继电器驱动电流是多大,确定Ic电流的大小。之后通过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算出基极电流 ,这样就可以确定基极电阻是多大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驱动芯片根本就是浪费   把基极的限流电阻换小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