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8B20程序,读出来的都OXFF,不知哪里有问题,调了好几天了

楼主(2015-01-22):
18B20程序,读出来的都OXFF,不知哪里有问题,调了好几天了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Extern.h"
#include "main.h"                           //宏定义文件(全部)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s18b20.h"
//&&&&&&&&&&&&&&&&&&&
char teat;
float  Temperature;
//&&&&&&&&&&&&&&&&&&&

//#define DS1820_DIR  P2DIR
//#define DS1820_IN  P2IN
//#define DS1820_OUT  P2OUT
//#define DS1820_DQ  BIT4 //定义DS1820的接口

// DS1820 ROM命令宏定义
#define ReadRom   0x33
#define MatchRom  0x55
#define SearchRom  0xf0
#define AlertSearch  0xec
#define CopyScratchpad  0x48
#define SkipRom   0xcc
#define ReadPower  0xb4

// DS1820 功能命令宏定义
#define ConvertTemperature 0x44
#define ReadScratchpad  0xbe
#define WriteScratchpad  0x4e
#define RecallE   0xb8

//#define SMCLK   7500  //(KHz)用于系统延时

//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GetScratchpad[9];
unsigned char ResultTemperatureH;  //温度值的高八位(为0则温度值为正,否则为负)
unsigned char ResultTemperatureL;  //温度值的低八位(表示温度值)
unsigned char COUNT_REMAIN;
unsigned char COUNT_PER;

void DS1820_WriteBit(unsigned char oww_dat);
void DS18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oww_dat);
void DS1820_ReadTemp(void);         //读取当前温度值
unsigned char DS1820_Init(void);
unsigned char DS1820_ReadBit(void);
unsigned char DS1820_ReadByte(void);
//void Delay10us(void);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x10u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umber);
void Delay10us(u32 Stime);
void Delay_us(u32 Stime1);
void GPIO_Configuration1(void)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2(void) ;
// 功能函数定义
void GPIO_Configuration1(void)
{
        GPIO_InitTypeDef ds18b20_in;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ds18b20_in.GPIO_Pin = GPIO_Pin_10;
        ds18b20_in.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ds18b20_in.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ds18b20_in);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2(void)
{
        GPIO_InitTypeDef ds18b20_ou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ds18b20_out.GPIO_Pin = GPIO_Pin_10;
        ds18b20_ou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ds18b20_ou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ds18b20_out);
}

void Delay10us(u32 Stime)
{
u32 i;
for(i=0;i<Stime;i++)
{
        Delay_us(10);
}

}
//void Delay_us(u32 Stime1)
//{
// u32 i,j=0;
//
//         for(i=0;i<Stime1;i++)
//         {
//                 j++;
//         }
//}
//void Delay_us(u32 Nus)
//{
// SysTick->LOAD=Nus*9;          //时间加载
// SysTick->CTRL|=0x01;             //开始倒数
// while(!(SysTick->CTRL&(1<<16))); //等待时间到达
// SysTick->CTRL=0X00000000;        //关闭计数器
// SysTick->VAL=0X00000000;         //清空计数器
//}
unsigned char DS1820_Init(void){
  unsigned char result;
  GPIO_Configuration2();                                 // ow output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0;
  Delay_us(500);       // Bus master pulling low 480us minimum;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1;
  Delay_us(48);        // Resister pull up 15-60us;
  GPIO_Configuration1();
  resul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0); //DS1820_IN & DS1820_DQ;
  GPIO_Configuration2();                                 // ow output
  Delay_us(500);       // End of timeslot total 480us;
  return(result);       // any 1 wire device ?result:=1 no devide; ?result:=0 have device;
  Delay_us(200);
  GPIO_Configuration2();                                 // ow outpu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1;
  Delay_us(280);
}//Intialization the 1-wire devices;

unsigned char DS1820_ReadBit(void){
  unsigned char result1;
  GPIO_Configuration2();                                 // ow output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0;
  Delay_us(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1;
   Delay_us(2);
  GPIO_Configuration1();                   // ow input
  result1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0); //DS1820_IN &DS1820_DQ;
    GPIO_Configuration2();                                 // ow outpu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1;
  return(result1);       // return the result of the 1-wire devide;
}//Read a bit on the 1-wire bus;

void DS1820_WriteBit(unsigned char oww_dat){
    GPIO_Configuration2();                                 // ow output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0;
        Delay_us(15);
  if (1 == oww_dat)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1;
        }
  else
  {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0;
   }//Write a bit to the 1-wire bus;
}
unsigned char DS1820_ReadByte(void){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result=0;
  for(i = 0; i < 8; i++)
  {
    if(DS1820_ReadBit())
    {
     result |= 0x01 << i;
       result|=0x80;
        }
    Delay_us(50);
        GPIO_Configuration2();                                 // ow outpu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1;
        Delay_us(2);
   }    // ??
  return(result);       // return the result of the 1-wire device;
}//Read a byte from the 1-wire bus;

void DS18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oww_dat){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 = 0; i < 8; i++){
    temp = oww_dat >> i;
    temp &= 0x01;
    DS1820_WriteBit(temp);
  }
  Delay_us(80);        //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S1820_DQ=1;
    Delay_us(2);        // ??
}//Write a byte to the 1-wire bus;

void DS1820_ReadTemp(void)
{ //float  Temperature;
   int i;
//float TEMPERATURE;
DS1820_Init();
//if(result1==1)result1=2;
DS1820_WriteByte(SkipRom);
Delay_us(1);
  //There is just one DS1820 on the bus;
DS1820_WriteByte(ConvertTemperature);
Delay_us(8000);
  //Start to convert temperature;
  DS1820_Init();
DS1820_WriteByte(SkipRom);
DS1820_WriteByte(ReadScratchpad);
for(i=0;i<9;i++){
   GetScratchpad[i]=DS1820_ReadByte();
// GetScratchpad[0]=DS1820_ReadByte();//TEMPERATURE LSB;
// GetScratchpad[1]=DS1820_ReadByte();//TEMPERATURE MSB;
// GetScratchpad[2]=DS1820_ReadByte();//TH/USER BYTE 1;
// GetScratchpad[3]=DS1820_ReadByte();//TL/USER BYTE 2;
// GetScratchpad[4]=DS1820_ReadByte();//RESERVED;
// GetScratchpad[5]=DS1820_ReadByte();//RESERVED;
// GetScratchpad[6]=DS1820_ReadByte();//COUNT REMAIN;
// GetScratchpad[7]=DS1820_ReadByte();//COUNT PER °C;
// GetScratchpad[8]=DS1820_ReadByte();//CRC;
}
ResultTemperatureL=GetScratchpad[0];
ResultTemperatureH=GetScratchpad[1];
COUNT_REMAIN=GetScratchpad[6];
COUNT_PER=GetScratchpad[7];

Temperature=((ResultTemperatureH*256)+ResultTemperatureL)*0.0625; //Result of temperature;
Delay10us(10);
// return  Temperature;
}

楼主:
void Delay_us(u32 Nus)
{
SysTick->LOAD=Nus*9;          //时间加载
SysTick->CTRL|=0x01;             //开始倒数
while(!(SysTick->CTRL&(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0000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0X00000000;         //清空计数器
}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数据线波形,和18B20的芯片资料里的波形对比,也许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数据线波形,和18B20的芯片资料里的波形对比,也许能找到问题 ...

主要是没有示波器,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时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时序看看

怎么分析,身边什么也没有呀.::L

楼主:
现在只能证明初始化过了,因为初始化返回的值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分析,身边什么也没有呀.:

单总线的时序要求很严格,看程序也很难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证明初始化过了,因为初始化返回的值是0.

那就只能通过串口打印输出 这个调试的过程了,例如,初始化 是否成功,发送数据是否成功,读取温度是否成功,数据线的状态,等等,一步一步进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分析,身边什么也没有呀.: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D:
主要还是时序问题,单总线时序要求很严,你的延时确认了吗?

网友E:
估计是时序问题

网友F:
没示波器还玩什么模拟总线,换个iic的温度传感器得了

网友G:
设断点检查

网友H:
DS18B20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算计好各指令和延时函数的时间

网友I:
试试换一个18B20看看。还不好用,只能是程序问题了。
一般需要示波器。对波形。
除非经验极其丰富。完全靠猜。

网友J:
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严格,最好用定时器延时,保证时序的准确

网友K:
说实话 女孩子不适合写程序

网友L:
管脚配置为开楼模式,直接就是双向管脚了

网友L: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DS18B20.c
  * $Author: wdluo $
  * $Revision: 87 $
  * $Date:: 2012-09-22 10:59:21 +0800 #$
  * @brief   18b20操作相关函数。
  ******************************************************************************
  * @attention
  *
  *<h3><center>&copy; Copyright 2009-2012, EmbedNet</center>
  *<center><a href="http:\\www.embed-net.com">http://www.embed-net.com</a></center>
  *<center>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3>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s18b20.h"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SET_DQ()                 GPIOF->BSRR |= GPIO_Pin_0
#define CLR_DQ()                 GPIOF->BRR |= GPIO_Pin_0
#define GET_DQ()                 GPIOF->IDR & GPIO_Pin_0

/* Private functions ---------------------------------------------------------*/

/** @addtogroup DS18B20
  * @brief DS18B20传感器读写驱动模块
  * @{
  */

/**
  * @brief  初始化DS18B20所需要用到的引脚PC.3
  * @param  None
  * @retval 1-没有接18B20,0-接了18B20
  */
uint8_t DS18B20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SET_DQ();
  return DS18B20_Reset();
}
/**
  * @brief  延时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elay_18b20(uint32_t us)
{
  delay_us(us);
}

/**
  * @brief  复位18B20
  * @param  None
  * @retval 1-没有接18B20,0-接了18B20
  */
uint8_t DS18B20_Reset(void)
{
  uint8_t timeout = 0;
        CLR_DQ();
        Delay_18b20(480);//480μs minimum
        SET_DQ();
        Delay_18b20(10);
        while((GET_DQ())){
    timeout += 10;
    Delay_18b20(10);
    if(timeout > 240){
      return 1;
    }
  }
        SET_DQ();
        Delay_18b20(400);
  return 0;
}

/**
  * @brief  从18B20读取一字节数据
  * @param  None
  * @retval 18B20返回的数据
  */
static uint8_t ReadOneChar(void)
{
        uint8_t data=0,i=0;
  for(i=0;i<8;i++)
  {
    CLR_DQ();
    data>>=1;
    SET_DQ();
    Delay_18b20(10);
    if(GET_DQ()){
      data|=0x80;
    }
    SET_DQ();
    Delay_18b20(20);
  }
  return(data);
}

/**
  * @brief  向18B20写入1字节数据
  * @param  data 准备向18B20写入的数据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WriteOneChar(uint8_t data)
{
        uint8_t i=0;
        SET_DQ();
        Delay_18b20(10);
  for(i=0;i<8;i++)
  {
    CLR_DQ();
    if(data&0x01){
      SET_DQ();
    }else{
      CLR_DQ();
    }
    data>>=1;
    Delay_18b20(40);  //65
    SET_DQ();
    Delay_18b20(4);  //65
  }
}
/**
  * @brief  读取18B20所测温度
  * @param  None
  * @retval 18B20所测温度值乘以16
  */
int32_t DS18B20_ReadTemperature(void)
{
        int32_t a = 0, t = 0;

        DS18B20_Reset();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a = 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寄存器
        t = ReadOneChar();
        t <<= 8;
        t |= a;
        if(t>>11){//采集的温度为负值
                t = ~t + 1;
                return -(int16_t)t;
        }else{
                return(t);
        }

}

/**
  * @brief  读取18B20传感器ID
  * @param  None
  * @retval 18B20传感器ID存储首地址指针
  */
uint8_t* DS18B20_ReadID(void)
{
        static uint8_t ID[8];
        uint8_t i,*p;
        DS18B20_Reset();
        WriteOneChar(0x33);
        for(i=0;i<8;i++){
                ID[i]=ReadOneChar();
        }
        p=ID;
        return p;
}
/**
  * @}
  */

/*********************************END OF FILE**********************************/

楼主:
这个么人评论呀,时钟应该是准确的,原来我用430写过这个温度程序,应该是差不多,我换一个18B20试下吧,女生也可以写程序的,说我不会写的,请问我哪里写错了呢,指点下哦.我也好改正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么人评论呀,时钟应该是准确的,原来我用430写过这个温度程序,应该是差不多,我换一个18B20试下吧,女生也 ...

18B20这个时序要求太严格了。当初我也调了几天最后好像是无果告终。后来我就不较真了,索性不碰这个东西

网友N(2015-04-25):
我只能说太复杂了 看不懂啊

网友O:
一句话啊,示波器是必备的。没有示波器还是休息吧!!

网友:
时序不对造成的。

网友:
头像是楼主吗,求交往啊。

网友P:
女孩子可以搞软件,搞硬件的确实很少,。

网友Q(2015-08-28):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跟你一样碰到问题了,杯具。用51代码顺利实现18B20测温,移植到CORTEX M0的单片机上面,读数一直是255.

网友:
女孩子写程序都是很霸气的。

网友:
时序错误,如果不懂怎么做,用示波器观察对比一下。

网友R:
以前我在51上玩过18B20,一次调试过了

网友S:
实在不行就看着时序图重新写,别看你的老代码了

网友T:
最好有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

网友:
第三十五章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实验
    STM32虽然内部自带了温度传感器,但是因为芯片温升较大等问题,与实际温度差别较大,所以,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通过STM32来读取外部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来得到较为准确的环境温度。在本章中,我们将学习使用单总线技术,通过它来实现STM32和外部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通信,并把从温度传感器得到的温度显示在TFTLCD模块上。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5.1 DS18B20简介
35.2 硬件设计
35.3 软件设计
35.4 下载验证

35.1 DS18B20简介
DS18B20是由DALLAS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种的“一线总线”接口的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是一种新型的体积小、适用电压宽、与微处理器接口简单的数字化温度传感器。一线总线结构具有简洁且经济的特点,可使用户轻松地组建传感器网络,从而为测量系统的构建引入全新概念,测量温度范围为-55~+125℃ ,精度为±0.5℃。现场温度直接以“一线总线”的数字方式传输,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性。它能直接读出被测温度,并且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实现9~l2位的数字值读数方式。它工作在3—5.5 V的电压范围,采用多种封装形式,从而使系统设计灵活、方便,设定分辨率及用户设定的报警温度存储在EEPROM中,掉电后依然保存。其内部结构如图35.1.1所示:

35.1.1 DS18B20内部结构图
ROM中的64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记好的,它可以看作是该DS18B20的地址序列码,每DS18B20的64位序列号均不相同。64位ROM的排列是:前8位是产品家族码,接着48位是DS18B20的序列号,最后8位是前面56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X8+X5 +X4 +1)。ROM作用是使每一个DS18B20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
所有的单总线器件要求采用严格的信号时序,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DS18B20共有6种信号类型:复位脉冲、应答脉冲、写0、写1、读0和读1。所有这些信号,除了应答脉冲以外,都由主机发出同步信号。并且发送所有的命令和数据都是字节的低位在前。这里我们简单介绍这几个信号的时序:
1)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单总线上的所有通信都是以初始化序列开始。主机输出低电平,保持低电平时间至少480 us,,以产生复位脉冲。接着主机释放总线,4.7K的上拉电阻将单总线拉高,延时15~60 us,并进入接收模式(Rx)。接着DS18B20拉低总线60~240 us,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若为低电平,再延时480 us。
2)写时序
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和写1时序。所有写时序至少需要60us,且在2次独立的写时序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两种写时序均起始于主机拉低总线。写1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2us,然后释放总线,延时60us。写0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60us,然后释放总线,延时2us。
3)读时序
单总线器件仅在主机发出读时序时,才向主机传输数据,所以,在主机发出读数据命令后,必须马上产生读时序,以便从机能够传输数据。所有读时序至少需要60us,且在2次独立的读时序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每个读时序都由主机发起,至少拉低总线1us。主机在读时序期间必须释放总线,并且在时序起始后的15us之内采样总线状态。典型的读时序过程为: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2us,然后主机转入输入模式延时12us,然后读取单总线当前的电平,然后延时50us。
在了解了单总线时序之后,我们来看看DS18B20的典型温度读取过程,DS18B20的典型温度读取过程为:复位à发SKIP ROM命令(0XCC)à发开始转换命令(0X44)à延时à复位à发送SKIP ROM命令(0XCC)à发读存储器命令(0XBE)à连续读出两个字节数据(即温度)à结束。
DS18B20的介绍就到这里,更详细的介绍,请大家参考DS18B20的技术手册。
35.2 硬件设计
由于开发板上标准配置是没有DS18B20这个传感器的,只有接口,所以要做本章的实验,大家必须找一个DS18B20插在预留的18B20接口上。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开机的时候先检测是否有DS18B20存在,如果没有,则提示错误。只有在检测到DS18B20之后才开始读取温度并显示在LCD上,如果发现了DS18B20,则程序每隔100ms左右读取一次数据,并把温度显示在LCD上。同样我们也是用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
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  指示灯DS0
2) TFTLCD模块
3)  DS18B20温度传感器
       前两部分,在之前的实例已经介绍过了,而DS18B20温度传感器属于外部器件(板上没有直接焊接),这里也不介绍。本章,我们仅介绍开发板上DS18B20接口和STM32的连接电路,如图35.2.1所示:

35.2.1 DS18B20接口与STM32的连接电路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们使用的是STM32的PG11来连接U13的DQ引脚,图中U13为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和DS18B20共用的一个接口,DHT11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DS18B20只用到其中的3个引脚(U13的1、2和3脚),将DS18B20传感器插入到这个上面就可以通过STM32来读取DS18B20的温度了。连接示意图如图35.2.2所示:

35.2.2 DS18B20连接示意图

网友:
从上图可以看出,DS18B20的平面部分(有字的那面)应该朝内,而曲面部分朝外。然后插入如图所示的三个孔内。
35.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章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DS18B20的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ds18b20.c和ds18b20.h的文件保存在DS18B20文件夹下,并将这个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ds18b20.c在该文件下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复位DS18B20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SET PG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拉低DQ
    delay_us(750);                  //拉低750us
    DS18B20_DQ_OUT=1; //DQ=1
       delay_us(15);                   //15US
}
//等待DS18B20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return 1;
       return 0;
}
//DS18B20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dat:要写入的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_OUT=0;// Write 1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Q_OUT=0;// Write 0
            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2);
        }
    }
}
//开始温度转换
void DS18B20_Start(void)// ds1820 start convert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convert
}
//初始化DS18B20IO DQ 同时检测DS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Init(void)
{
       RCC->APB2ENR|=1<<8;    //使能PORTG口时钟
       GPIOG->CRH&=0XFFFF0FFF;//PORTG.11 推挽输出
       GPIOG->CRH|=0X00003000;
       GPIOG->ODR|=1<<11;      //输出1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8 temp;
    u8 TL,TH;
       short tem;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convert
    TL=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温度为负
    }else temp=1;//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获得底八位
    tem=(float)tem*0.625;//转换
       if(temp)return tem; //返回温度值
       else return -tem;
}
该部分代码就是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单总线操作时序来读取DS18B20的温度值的,DS18B20的温度通过DS18B20_Get_Temp函数读取,该函数的返回值为带符号的短整形数据,返回值的范围为-550~1250,其实就是温度值扩大了10倍。保存ds18b20.c,并把该文件加入到HARDWARE组下,然后我们打开ds18b20.h,在该文件下输入如下内容:
#ifndef __DS18B20_H
#define __DS18B20_H
#include "sys.h"
//IO方向设置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G->CRH&=0XFFFF0FFF;GPIOG->CRH|=8<<12;}
#define DS18B20_IO_OUT() {GPIOG->CRH&=0XFFFF0FFF;GPIOG->CRH|=3<<12;}
//省略部分代码
#endif
关于这段代码,我们就不做多的解释了,接下来我们先保存这段代码,然后打开test.c,在该文件下修改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8 t=0;
       short temperature;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S18B2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12");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S18B20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Temp:   . C");
       while(1)
       {
             if(t%10==0)//100ms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60+40,150,'-',16,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60+40,15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60+40+8,150,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60+40+32,15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delay_ms(10);
             //省略部分代码
       }
}

网友:
至此,我们本章的软件设计就结束了。
35.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可以看到LCD显示开始显示当前的温度值(假定DS18B20已经接上去了),如图35.4.1所示:

35.4.1 DS18B20实验效果图
该程序还可以读取并显示负温度值的,只是由于本人在广州,是没办法看到了(除非放到冰箱),具备条件的读者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啊,之前用430的调过很顺利,后来用C8051的做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出不来

网友S:
这么多高人回复,楼主的问题应该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O:
玩这个单总线,必须要有示波器的。

网友R:
楼主看了大家发给你的例程了吗,搞定了吗

网友U:
楼主今天应该调试好了。

网友V:
断点设置调试看看,实在不行就测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