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我也会把代码转PDF了,谁帮我讲讲这个串口库怎么用?

楼主(2015-01-22):
求大神,给我讲讲具体怎么用的,英语不好理解能力差。

网友A:
这个是用看代码软件打开后用PDF打印机打印的,对吧?我试试看。

网友B:
对,Notepad++打开,单击文件,打印,选择安装的PDF打印机,最新版的foxit pdf具有。

网友C:
安装PDF打印机

网友A:
福昕阅读器最新版自带打印机

网友D:
这是段程序,转成PDF了反而不好看,
你可以直接贴在贴子里,变成一段代码,也方便查看.

网友E:
福昕阅读器就有打印功能,或者装一个Adobe acrobat

网友A(2015-02-28):
屌爆了,看着爽啊

网友F:
具体是怎么转成pdf的啊,说来听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