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附上首次打样的板子,工作ok,请提供宝贵意见

楼主(2015-01-22):
第一次画的板子,试产成功,知道问题不少,请高手一一挑出。

网友A:
不是公司的板子吧,画的有点乱啊

网友B:
丝印太乱
铺铜上下没打地孔

网友B:
铺铜与走线 间距稍近了点

网友B:
晶振离芯片略远了点
如果换3225贴片晶振 要美观很多

网友B:
4个定位孔与铺铜 走线距离近
上螺丝不方便容易短路

网友C:
敷铜间距起码20mile以上  走线有点乱 特别cpu那 同是菜鸟飘过

网友D:
确实比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公司的板子吧,画的有点乱啊

是公司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定位孔与铺铜 走线距离近
上螺丝不方便容易短路

V2(ML8205A)芯片太小了,后面间距都改小了,要不就报错,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E:
地很不完整。。。

网友F:
来看意见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V2(ML8205A)芯片太小了,后面间距都改小了,要不就报错,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弄。 ...

先在规则里把间距约束改大,布线、覆铜之后再该小。元器件布局有点凌乱,应该按照功能或者信号流动方向进行分块分区布局。丝印比较凌乱,应该让标识有规律的同一方向放置。另外定位孔附近不要有导线、覆铜以及体积较大的元器件,容易短路且安装不变。第一次做成这样不错了,再接再励。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地很不完整。。。

能不能讲下,怎样的地才是完整的啊,听说过好多会了,一直没明白!

网友I:
这丝印,看着别扭,不过第一次来说,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在规则里把间距约束改大,布线、覆铜之后再该小。元器件布局有点凌乱,应该按照功能或者信号流动方向进 ...

定位孔旁边走线了,后来我安装的时候都不敢用力拧螺丝,以后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定位孔与铺铜 走线距离近
上螺丝不方便容易短路

上螺丝时下面有导线,不能用力,很担心拧短路。

楼主:
欢迎高手继续提供宝贵意见或者修改方法。

网友J:
可以改进的地方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合一下大家的建议这板子就差不多了,修改一下更好!

多提点意见,回头我搞个总结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改进的地方挺多

版主厉害,点出了好几个问题,回头我继续把ddb文件传上来,让大家继续挑问题。

网友L:
低频信号,影响不大。平时多欣赏经典的PB,进步会很大的

网友M:
过孔有点大,一般信号孔12mil,焊盘20mil就可以,正面最下面的走线太靠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过孔有点大,一般信号孔12mil,焊盘20mil就可以,正面最下面的走线太靠边。

正解,过孔是大了。

网友N:
说实话,这不能做产品,用做开发板也是有欠缺的

网友O:
这个板子乍一看,我表达几点看法:
1. U2内部有锐角的走线,和直角的走线,这个你要注意了;
2. 顶层敷铜和底层敷铜之间没有过孔来连接;
3. 敷铜尽可能的覆盖整个的板子;
4. 你的普通过孔尽量的去盖油,否则调试的时候因为异物、锡渣等造成短路;
5. 过孔的大小的选择,你要多多留意了;
6. 布局有点乱,丝印的字体大小,你也要多下工夫了。

网友P:
看着像是自动布线,线布得很凌乱

网友Q: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讲下,怎样的地才是完整的啊,听说过好多会了,一直没明白!

把没走线的地方打地孔都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着像是自动布线,线布得很凌乱

是自动布线的,主要元件固定放置后,就自动布局,然后自动布线,在手动修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