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征服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5-01-22):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 复杂形状的波形能由混合在一起的正弦波所建立 。 我们也许要问需要多少正弦波来构造任意一个在计算机上给定的信号 。 当然 , 倘若我们知道正在处理的信号是如何组成的 , 这可能至少是一个单个正弦波 。 在许多情况下 , 我们处理的现实世界的信号可能有非常复杂的结构 , 以至于我们不能深入知道实际上有多少“ 分量” 波存在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我们无法知道原始的信号是由多少个正弦波来构成的 , 肯定存在一个我们将需要多少正弦波的上限。

楼主:
     从正弦变换到傅里叶变换的步骤是简单的 , 只需用更一般的方法 。 在正弦变换中对每个频率上的测度使用正弦波 , 在傅里叶变换中正弦 、 余弦波二者都使用 。 就是说 , 对任意的当前频率 , 我们以同一频率的正弦和余弦波来“ 比较”( ( 或 或“ 共振”) ) 被测信号 。 如果我们的信号看起来很象正弦波 , 变换的正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幅值 。 如果它看起来象余弦波 , 变换的余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幅值 。 如果看 起来象反相的正弦波 ,也就是说 , 于 它开始于 0  但下降至 - -1  至 取代上升至 1, , 它的正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负幅值 。 这表明用 +、-符号和正弦 、 余弦相位能表示任意给定频率的正弦信号。

楼主:
这个是分享的关于傅里叶变换的资料的,大家参考了吧。

网友A:
资料下载了吧,很不错的分享。

网友B(2015-09-12):
傅里叶,我的神呀,搞不懂!!!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图片中的内容。就是这份资料里面的

网友C:
为什么频率不能再低呢?

网友D:
傅里叶变换是信号处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