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肖特基发热问题

楼主(2015-01-22):
(无正文)

楼主:
MOS管,没有问题,很稳定,就是肖特基二极管,发热厉害,加大电感,效果也很差

网友A:
3个并联,有问题吧?

楼主:
图上C2是无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并联,有问题吧?

肖特基并联有问题?还是三个不够??

网友B:
二极管一般不能并联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一般不能并联应用。

你指的是二极管的转折电压会有微小差别吗?还是其它缘故?

网友B:
是的,温度变了,差别更大。

楼主(点评):
你说的很对,我发现的确,有某个二极管短路烧毁,而不是三个全部

网友C:
如果只能并联,建议串个电阻进行均流,以防某个二极管过载

网友D:
用SS56试试;

网友E:
5A电流发热当然大啦,别用二极管啦,同步整流吧,

网友F:
二极管用于电感的续流,电感能量越大,二极管发热就越严重。
二极管并联时,由于二极管本身的特性不一致,导致有的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大,有的流过电流少。为此可以分别串联一个电阻进行均流,电阻大小为几欧姆到几十欧姆,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越大,串联电阻越小。

网友G:
将发光管短接!…还热么??

楼主(点评):
短接哪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S56试试;

由于,PCB回来了,二极管样品还在路上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5A电流发热当然大啦,别用二极管啦,同步整流吧,

这样子,有点复杂了

网友G:
哼!…不懂了吧!对二极管来说:降低了正程导通电压!…
  好好想想!…

楼主:
TB9961这款IC还有谁使用过?请指教
频率计算我发现,有些疑问
资料说明是f=25000/(RT+22)kHz.--->从这里看,频率决定因数是我图上的R1电阻,但是,我实际测量的,却不是这样。

  实际上,R1=200k,输出频率在,+12V情况下为56k.但是在+8V情况下为39k.这两个频率都是我用示波器测量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肖特基并联有问题?还是三个不够??

你是因为电流大而并联,效果不好的。用快恢复二极管试试看,快恢复二极管这个电流还是小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5A电流发热当然大啦,别用二极管啦,同步整流吧,

同意···

同步整流增加不了几个元件。

楼主(点评):
是否有,资料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因为电流大而并联,效果不好的。用快恢复二极管试试看,快恢复二极管这个电流还是小电流。 ...

小电流?如何解释

网友H:
给你贴个自驱动的:

这里有篇**:
http://scholar.lib.vt.edu/theses ... ricted/chapter2.pdf

网友I:
你5A的电流每个算1.5A,这个SS36压降都是0.7V左右了吧,算算功耗,都是1.05W,封装正常的应该是1W封装的,发热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5A的电流每个算1.5A,这个SS36压降都是0.7V左右了吧,算算功耗,都是1.05W,封装正常的应该是1W封装的, ...

你这个1.5A怎么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