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IO口,能直接5V电平输入吗?

楼主(2015-01-22):
(无正文)

网友A:
耐5V;
不过最好串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5V;
不过最好串个电阻吧;

一般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B:
4.7或10k

网友C:
搞一个20R的限流电流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串多大的电阻?

最好加RC滤波;
电阻可以根据你的频率选择;

我一般接100到470之间;

网友D:
引脚功能定义带FT可以!

网友E:
可以,只要不要配置成AD输入或DA输出,IO都是兼容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