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的ICT测试点问题

楼主(2015-01-22):
请问PCB上的每个网路都需要加入ICT测试点吗?覆盖率需要为100%吗? 还是重要的电路部分才加入ICT测试点?

网友A:
并不是每个网络都加测试点,一般公司加测试点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方便工程师在设计调试时方便测量,二是生产的需要,生产的PCBA需要用测试治具对各个功能电路进行相关的模拟实际情况测试,以确保板子功能OK才装机,如果没有经过测试的PCB装机,会导致大量的返修工作量。所以导入生产后,只需要留相关功能测试点就可以了!

网友B:
也不尽然, 为了让 ICT 尽量检测到生产出来的板子的错漏情况, 应该尽量做到每个网络都加测试点. 这样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少人工返修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