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串口通信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5-01-22):
在做串口通信的时候,发现发送端没有信号。接收中断也进不去

楼主:
void main()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6);
    Uart1_Init();
    enableInterrupts();     //开启总中断
    printf("11");
    while(1)
    {
      UART1_printf("hello");
      delay2(500);
    }

void Uart1_Init(void)
{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 将寄存器的值复位 */

        /*
         * 将UART1配置为:
         * 波特率 = 115200
         * 数据位 = 8
         * 1位停止位
         * 无校验位
         * 使能接收和发送
         * 使能接收中断
         */
    USART_Init(USART1,(u32)115200, 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TypeDef)(USART_Mode_Tx|USART_Mode_Tx));
   // USART1->CR2|=(1<<2);
   // USART1->CR2|=(1<<3);
   // USART1->CR1|=(1<<5);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ypeDef)(USART_IT_RXNE|USART_IT_OR),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code]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 28)
{

    u8 Res;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当读完数据后自动取消RXNE的中断标志位 */
    Res =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 将读取的字符发送到PC */
    USART_SendData8(USART1,Res);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

楼主: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我都没有看到你怎么调试的, 硬件调试通了吗?
看到收发数据的波形了吗? 波形进入接收引脚了吗?

楼主:
硬件应该怎么调试,我这边示波器坏了,用万用表测TX端没有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有看到你怎么调试的, 硬件调试通了吗?
看到收发数据的波形了吗? 波形进入接收引脚了吗? ...

硬件应该怎么调试,我这边示波器坏了,用万用表测TX端没有电平。

楼主:
用的STM8L152做的最小系统+串口模块,串口模块加STM8S已经调通了串口通信。换成STML就不行了。

楼主:
求香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