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CAN总线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本人最近在调试stm32f407的CAN,按照例程配置的,但是CAN没输出怎么回事?有人说是得两个节点接在一起才能有数据。。。有人调过么?能给点指导或者例程不,感激不尽

网友A:
单个MCU也可以看得到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MCU也可以看得到波形的。

恩,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你怎么做的啊,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你怎么做的啊,能不能指教一下

很简单,你把TX和RX脚短路接到一起。你再进行数据发送就可以直接用示波器观察到数据波形了。这种方法连CAN收发器芯片都不需要的。

你可以实际测试下。

楼主:
哦,我下午试试,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把TX和RX脚短路接到一起。你再进行数据发送就可以直接用示波器观察到数据波形了。这种方法连CAN ...

我试了下还是不行啊,我配置如下:你能不能看看是不是我的配置有问题啊?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CAN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9,GPIO_AF_CA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CAN_DeInit(CAN1);
        CAN_DBGFreeze(CAN1,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2;
        //CAN_DBGFreeze(CAN1,DISABLE);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while(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CAN_InitStatus_Success);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TxMessage.StdId = 0x321;
  TxMessage.ExtId = 0x01;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TxMessage.DLC = 8;

网友B:
可以试一下LOOPback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还是不行啊,我配置如下:你能不能看看是不是我的配置有问题啊?
        GPIO_InitTypeDef       GPIO_ ...

你提供的程序不完整,我看不出来,反正总之我说的测试方法是可行的,是你的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