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压这样转换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22):
3.3V电压这样转换什么意思,新手刚刚接触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晕,图片没传上去,怎么会。。图见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图片没传上去,怎么会。。图见附件,

我觉得没啥意思啊   就是可能在调试的时候不焊接R149
这样就可以分开两种电源调试了   在出现短路定位时  这中很方便
R149也可以换为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啥意思啊   就是可能在调试的时候不焊接R149
这样就可以分开两种电源调试了   在出现短路定位时  ...

分开调试两种电源理解了谢谢。出现短路定位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也可以换成磁珠,如果您有时间,麻烦您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B:
短路的时候在断开那个电阻之后如果还有短路,说明是前面的问题,否则是如果电压恢复了,就是后面的短路了

网友C:
是不是做的单片机复位电路,接的单片机的复位端,一上电,单片机复位。

网友D:
真没什么意思,就是调起来方便而已。主人肯定是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时候在断开那个电阻之后如果还有短路,说明是前面的问题,否则是如果电压恢复了,就是后面的短路了 ...

谢谢

网友E:
可能是为了隔离模拟与数字之间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开调试两种电源理解了谢谢。出现短路定位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也可以换成磁珠,如果您有时间,麻烦您帮忙 ...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0欧电阻  不存在他们说的滤波等作用
如果3.3V短路了   你就可以断开这个电阻   测试电阻左端短路还是有段短路
这样就缩小了短路范围   容易排查   磁珠就有了滤波作用
也有了缩小短路检查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0欧电阻  不存在他们说的滤波等作用
如果3.3V短路了   你就可以断开这个电阻   测试电 ...

万分感谢

网友F:
留着调试用的;

网友G:
这可不是什么“转换”,R149在此相当于一个跳线而已,具体作用要看整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