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中串口驱动下载(可解决串口不能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在STM32F411-Nucleo的使用时发现ST-LINK的驱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CDC驱动识别错误,找到附件驱动测试OK。

大佬这份文件怎么下载呀

网友A:
我有一块STM32F072-Nucleo的板子,安装你这个驱动不成功,请问楼主这个驱动在哪找的?我想找找是否有对应STM32F072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STM32F072-Nucleo的板子,安装你这个驱动不成功,请问楼主这个驱动在哪找的?我想找找是否有对应ST ...

是根据国外一个论坛的说法去ST官网找的,你先看看是不是有未识别的VCP,如果没有的话需要升级下你的ST-LINK的固件,然后再安装驱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STM32F072-Nucleo的板子,安装你这个驱动不成功,请问楼主这个驱动在哪找的?我想找找是否有对应ST ...

盗版系统可能文件有精简,安装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盗版系统可能文件有精简,安装不成功。

呵呵,X国的系统有几个是正版的,精简的可能有2个系统文件丢失,网上找找放在对应位置就OK了~

网友C:
之前的板子都没这个串口功能,也没发现到哪有升级这个故能的ST-LINK固件。。。
st为何不放个带串口的升级固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板子都没这个串口功能,也没发现到哪有升级这个故能的ST-LINK固件。。。
st为何不放个带串口的升级固 ...

好像之前的板子上就没连接仿真器串口和目标MCU的串口所以没法做把~  自己飞线过去升级下固件应该可以吧~我改天有空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之前的板子上就没连接仿真器串口和目标MCU的串口所以没法做把~  自己飞线过去升级下固件应该可以吧~我 ...

问题就在于这个固件从哪下。 昨天晚上ST网站搜了下ST-LINK,版本是14年10月还是多少,没用。

楼主:
RE: ST-LINK中串口驱动下载(可解决串口不能识别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这个固件从哪下。 昨天晚上ST网站搜了下ST-LINK,版本是14年10月还是多少,没用。 ...

是呀,ST-LINK这么便宜了,ST放出BIN文件多好~

网友D:
那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E(2017-07-26):
我怎么看不了文件

网友E: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18-05-04):
为啥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