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预充电路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技术呢?

楼主(2015-01-2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莫非你说的是电源输入端的防浪涌电路?大功率的开关电源输入端就是用一个小阻值的大电阻,电源启动之后短路这个电阻,防止上电时候的浪涌电流。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网友B(点评):
看楼主后面的描述,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B:
是不是预充电流比较小?
一般都是电池放电到保护电压以下时,才会进行预充;这时候一般主要不是为了充电,而是让电池回复正常的状态;
用开关电源来做的话,开关电源就需要考虑档位切换的问题,增加复杂度,减低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莫非你说的是电源输入端的防浪涌电路?大功率的开关电源输入端就是用一个小阻值的大电阻,电源启 ...

电池系统外侧为逆变器,逆变器驱动电机工作。
电池组电压假设是360VDC,逆变器直流输入端有个大电容,一般都是1000uf。
预充电路是预充继电器、50欧姆电阻串联。
预充过程是吸合预充继电器,电池组通过预充继电器触点、50欧姆电阻向电容充电。
当电容两端电压大于电池组电压92%以上时预充完成,一般预充时间在200ms以内。
这种预充电路的成本在350元左右。

为什么预充电路设计不使用开关电源技术呢?
这样电流可控,输出电压可控,损耗功率小,发热量也小。
使用开关电源技术,这种预充电路成本应该会更低吧?
我在电源行业是门外汉,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预充电流比较小?
一般都是电池放电到保护电压以下时,才会进行预充;这时候一般主要不是为了充电, ...

看来行业不同,理解上有出入。
呵呵。
您说的是手机电池过放的情况,使用小电流把电池充回来。

网友B:
这是给电容充电的预充电,而不是给电池充电的预充电;你的描述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系统外侧为逆变器,逆变器驱动电机工作。
电池组电压假设是360VDC,逆变器直流输入端有个大电容,一 ...

逆变器输入端有个1000uF电容,预充电路就是给这个1000uF电容充电的是不是?这样的话还是为了防止浪涌啊,因为电容充电初始阶段,正负极两端可以等效为短路,浪涌电流非常大,仅取决于等效串联电阻来抑制这个电流。而如果用开关电源对这个电容进行充电的话,虽然电压和电流可控,但是给电容充电的开关电源前面仍然需要一个大电容啊,这个电容仍然需要限制浪涌电流啊,而且前面增加一级开关电源,逆变器的启动时间就会变慢很多,因为前级开关电源也需要一个启动时间

网友B:
两个开关电源,跟一个1开关电源+1继电器+1电阻,你觉得哪个方案简单可靠呢?

网友B:
通过开关电源给电容充电,技术上不存在问题,浪涌也可以控制,电路只不过比普通的稍复杂一点点;
看你后面的说法,这是从电池给电容充电,在电容上的电压跟电池电压差不多时,再把电池跟电容直通起来;
开关电源工作时,输入输出之间需要一定的压差,还要考虑平时关断不耗电;
用开关电源还是继电器+电阻,感觉还是从成本、简单性、可靠性方面做的综合权衡选择。

网友C:
用开关电源替代这个电阻无论从成本还是性能(整体效率、可靠性)上看都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D:
能用简单可靠的方法来实现为什么要搞复杂了?

网友E:
电源成本不一定低,需要简单可靠为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