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能否单独烧录目标文件

楼主(2015-01-23):
   CCS下有没有单独烧录目标文件的工具?

   不希望通过Debug的方式将目标文件烧录到MCU。

网友A:
有的。不清楚你用什么烧录方式。
如果是bsl或者jtag,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773560-1-1.html

楼主:
我用的是TI官方最新的MSP-FET Flash Emulation Tool仿真器,接口是标准14针的JTAG接口!!

试用了很多BSL工具软件,全部不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清楚你用什么烧录方式。
如果是bsl或者jtag,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773560-1-1. ...

我参考下楼上的建议的啊。。。

楼主:
楼上提供的方法是BSL,那是通过串口啊!

我这只有JTAG的接口!

网友C(2015-02-28):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清楚你用什么烧录方式。
如果是bsl或者jtag,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773560-1-1. ...

参考下这位的意见

网友D:
可以的,跟IAR一样可以单独烧录烧录档。

网友E:
有个小工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