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下这一个信号放大到多少V?

楼主:
我算了一下,好像是放大了4116倍,然后设传感器灵敏度1mv/V,输入信号就是9mV,这个没法放大这么多呀!???这种情况是放大到12V吗?

网友A(2015-01-23):
看错了,是ad620仪表放大,你看下规格书

网友A:
输入信号应该不会是9mV,否则早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应该不会是9mV,否则早就饱和了

可是称重传感器的灵敏度一般就那么大,输入电压9V,我也是无语了,这个电路是成品电路,仪器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