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常用锗三极管

楼主(2015-01-23):
想找一个锗三极管,0.3V就能开启的。
我怎么在网上找,总找不到这样的三极管呢?

网友A:
3AG1,3AX31,3AD6。。。。。。。。国产的。。。

网友A:
难道你要用0.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要用0.5V电源?

是的!

网友B:
3AX31,老式晶体管收音机上用的最多的小功率低频功放管

网友C(2015-02-23):
锗三极管好像都不常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锗三极管好像都不常用

曾经很常用。硅工艺成熟之后它们就逐渐淘汰了。

大神级别的了。。。。

网友D:
第一次见有人用这种管子,都什么场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