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的测试点

楼主(2015-01-23):
最近画了一块产品的板子,在PCB上打了很多测试点,几乎只有元器件的引线都打了测试点(当然有部分网络仍然无法打测试点,空间有限)。

1、网上有说PCB的测试点用于测试网络的短路、断路。这点我并不赞同,如果要测试网络的短路、断路,为何不直接用焊盘测试??
2、测试PCBA的R、L、C,也就是常说的飞针测试(ICT)。但是由于每个PCB板的测试点能覆盖到网络的80%就已经很高了,测试并不完全。另外PCBA贴片之后的贴片厂家会有这道工序嘛?给每个PCB做飞针的工装也要花费不少钱吧,我怀疑这道工序多半没做!!!
3、方便后期功能调试。功能调试只需要引几个重要网络的测试点即可,没有必要全引吧。

4、有时为了打测试点,从走线上分出一条短线打测试点。这必然形成了交角。这个对PCB的走线性能会带来影响!

还请各位给小弟释疑!

楼主:
@tyw 老T叔,求PCB测试点方面的书籍。

网友A:
1、测焊盘方便还是测测试点方便?特别是测试点很多的情况下
2、PCB空板测试不短路,焊接好芯片的PCB成品板就一定不短路?
3、测试点要多少看自己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测焊盘方便还是测测试点方便?特别是测试点很多的情况下
2、PCB空板测试不短路,焊接好芯片的PCB成品板 ...

我刚了解了下,
1、测试点可以有三种:A.测垫(Testpad)  B.零插件脚(component lead)  C.贯穿孔(Via)未覆盖绿漆
2、PCB厂制作时,出厂前都有飞针测试,这个是用于测试制版的短路、断路!焊好后的PCB如果有条件还会再做一次ICT测试!
3、测试点当然是多多益善,这样测试面广!如果空间实在有限,只能退而求其次,重点网络打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w 老T叔,求PCB测试点方面的书籍。

→→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

谢谢T叔

网友C:
老T叔成图书馆了啊。

网友(2015-10-21):
引用 网友B:
→→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D:
不错,受用了,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2017-03-21):
引用 网友B:
→→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

非常感谢

网友E:
正需要,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