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能让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和红外遥控器适应各种光照条件?

楼主(2015-01-23):
(无正文)

网友A:
适应各种光照条件很难,特别在强光环境下

网友B:
强光,光敏元件能不能饱和了?

楼主:
有没有不怕饱和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毕竟遥控信号都是数字交流的,或者能实现环境光补偿的电路也行

网友C:
适应所有条件是不可能的,但一般室内没问题,用滤色片配合调制即可,这是用了几十年的技术。强光环境在前述基础上加遮光罩可有效改善。

网友D(2015-03-02):
引用 网友C:
适应所有条件是不可能的,但一般室内没问题,用滤色片配合调制即可,这是用了几十年的技术。强光环境在前述 ...

遮光罩淘宝有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遮光罩淘宝有卖吗?

这个不清楚,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