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V输入3.3V/15A输出,求推荐芯片

楼主(2015-01-23):
40V输入3.3V/15A输出,求推荐芯片,输入电压还比较宽。

网友A:
压差太大,非隔离的BUCK已经不合适了,用单管正激吧

网友B:
LM5119/ LM25119 带上外部功率管.
要电路图? 可以请这个帮忙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网友C:
看看宽输入大功率模块电源可以不可以?QQ1838766976,具体也可以参考网站 www.fectsi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