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休眠电流大的问题

楼主(2015-01-23):
工程用的是STM32F103.

工程用了IWDG(独立看门狗),因为独立看门狗在休眠后需要喂狗,所在加了一个RTC闹钟。现在的问题是STOP休眠后只有100uA电流, 唤醒喂狗时电流会突变到8-9mA。问一下有没有解决电流高问题的办法。

网友A:
1. 当然最好是关闭看门狗
2. 唤醒喂狗时尽量快, 可以不启用 GPIO和外设初始化, 甚至不启用 PLL 和 HSE.

楼主:
1. 独立看门狗打开了不能关,现不考虑用窗口看门狗。
2. 唤醒喂狗很快的。但能看到电流突变。 PLL和HSE在STOP模式是自动关掉的吧

楼主:
确定PLL和HSE都关掉了。

楼主:
如果用窗口看门狗,在关闭看门狗时是能解决电流突变的问题,但是看门狗关闭后没有对程序全程保护,现就发现偶尔会死机的问题。

网友B:
先关掉看门狗试下;

网友C:
不用的外设时钟最好关掉......

网友D(2015-10-2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TM32F100,在停止模式下需要闹钟唤醒喂狗,停止模式下,电流有1mA左右,但是每5s闹钟唤醒时,电流会达到5mA。我已经把不用的clock都关闭了,除了用于中断唤醒的GPIOB的clock和复用clock。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