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双通道DA问题

楼主(2015-01-23):
const uint16_t Sine12bit[32] = {
                      2047, 2447, 2831, 3185, 3498, 3750, 3939, 4056, 4095, 4056,
                      3939, 3750, 3495, 3185, 2831, 2447, 2047, 1647, 1263, 909,
                      599, 344, 155, 38, 0, 38, 155, 344, 599, 909, 1263, 1647};

const uint16_t Tri12bit[32] = {
                      0, 0, 0, 0, 0, 0, 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const uint16_t Sta12bit[32] =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uint32_t DualSine12bit[32];

/**
  * @brief  使能DAC的时钟,初始化GPIO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AC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A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DAC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DAC的GPIO配置,模拟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DAC 通道1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使用TIM2作为触发源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不使用波形发生器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不使用DAC输出缓冲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配置DAC 通道2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使用TIM6作为触发源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不使用波形发生器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不使用DAC输出缓冲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x000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 0x0000);

  /* 使能通道1 由PA4输出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使能通道2 由PA5输出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 使能DAC的DMA请求 */
  DAC_DMA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DualSoftwareTriggerCmd(ENABLE);
}

/**
  * @brief  配置TIM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AC_TIM2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使能TIM2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2基本定时器配置 */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                                                                               //定时周期 2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预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时钟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TIM2触发源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 使能TIM2 */
  TIM_Cmd(TIM2, ENABLE);

}

static void DAC_TIM6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使能TIM6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 TIM6基本定时器配置 */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9;                                                                               //定时周期 4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预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时钟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TIM6触发源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 使能TIM2 */
  TIM_Cmd(TIM6, ENABLE);

}

/**
  * @brief  配置DMA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AC2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DMA2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配置DMA2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7414;                                        //外设数据地址DAC_DHR12R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ri12bit ;                                //内存数据地址 Tri12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数据传输方向内存至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                                                                                                    //缓存大小为32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数据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数据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以字为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以字为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高DMA通道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非内存至内存模式

  DMA_Init(DMA2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DMA2-14通道 */
  DMA_Cmd(DMA2_Channel4, ENABLE);
}

static void DAC1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DMA2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配置DMA2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7408;                                        //外设数据地址DAC_DHR12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ine12bit ;                                //内存数据地址 Sine12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数据传输方向内存至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                                                                                                    //缓存大小为32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数据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数据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以字为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以字为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高DMA通道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非内存至内存模式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DMA2-13通道 */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

/**
  * @brief  DAC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AC_Mode_Init(void)
{
        //uint32_t Idx = 0;

        DAC_Config();

        DAC_TIM6_Config();
        DAC2_DMA_Config();

        DAC_TIM2_Config();
        DAC1_DMA_Config();

        /* 填充正弦波形数据,双通道右对齐*/
  //for (Idx = 0; Idx < 32; Idx++)
  //{
  //  DualSine12bit[Idx] = (Sine12bit[Idx] << 16) + (Sine12bit[Idx]);
  //}
}

DAC1由TIME2控制,DMA2CH3通道传输数据至DAC_DHR12R1寄存器,地址0x40007408。写入的数据为正弦波。
DAC2由TIME6控制,DMA2CH4通道传输数据至DAC_DHR12R2寄存器,地址0x40007414。写入的数据为锯齿波。

想要分别产生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与锯齿波。 分别只配置各自通道时,两通道都能产生各自的波形。

问题有两个:

1.无论单独配置任一通道,未配置的通道也产生波形且与被配置通道波形一样;
2.两通道同时打开时,无法独立输出两个波形,有明显的干扰,但两通道输出结果一样。

求解,会不会是后续电路对输出有影响?

网友A:
可能是程序原因吧;
你也可以把图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