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ZE 12bit ADC严重问题:有很多出现很小或较多的尖峰毛刺

楼主(2015-01-23):
GD32F103ZE 12bit ADC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试用了600只发现:有很多出现很小或较多的尖峰毛刺(像冲击响应)。

其线性误差等指标至今没有明确在规格书里公布,去年就发现12bit ADC存在线性问题。

网友A:
ADC 的模拟信号上, 内部采样引起尖峰毛刺, 这是 ADC  的正常情况, 所有 SAR 型 ADC 都有这样的问题.
原因是内部采样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 其峰值跟采样时间, 信号变化情况, 信号源的阻抗等因素都有关系.
也可能影响采样精度, 所以要求输入的模拟信号的阻抗尽量小一点.
ADC 的线性误差一般都比较小, 但很多人实测后称不理想, 其实也跟这些情况有关.

不采用多通道扫描, 而是对重要的快速信号, 一个 ADC 专门只采样它, 会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
输入阻抗1.5k,不是很大。输出串联1.5k电阻,同时并联0.47u到地。

GD32F103ZE 12bit ADC设置: GD32F103ZE用ADC1扫描采样,取样时间设为最大周期,ADC_CLK设为8分频。基准2.5V。
  心电输入信号频率0.01-2Hz,幅度为0.1-10mVpp,运放放大400倍,然后输入到GD32F103ZE的ADC1的通道8,软件放大4倍。

网友B:
GD一直不公布ADC误差,所以一直不敢用。
GD自己都没信心公布误差,又怎么能让别人有信心使用GD的产品?

网友C:
那具体差多少呢?
实在不行就软件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具体差多少呢?
实在不行就软件滤波吧

已经加了200Hz的数字低通滤波,没有用。

加了40Hz的数字低通滤波,才有用。

网友D:
可以通过DAC把 ADC采样到的信号还原出来,看是否走样。

网友D:
运放放大后,输出串联1.5k电阻? 这个做法有些奇怪。
运放放大后,输出串联几十欧电阻就差不多了,串联1.5k电阻 觉得阻值偏大。

楼主:
运放输出串联几十Ω到几k电阻,在对地接一个小电容,硬件设计中很常见,可以方便地构成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

试用了600只发现:有很多出现很小或较多的尖峰毛刺(像冲击响应)。

网友E:
可以通过DAC把 ADC采样到的信号还原出来,看是否走样

网友F:
对重要的快速信号, 一个 ADC 专门只采样它, 会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G:
关于GD32的adc问题的是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H(2015-11-28):
这个很可能是参考电源的问题,而不是CPU本身的问题。建议用外部参考电源,在参考电源输入脚加大钽电容,记住一定是钽电容,并且要容量大一些, 建议至少10uf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