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000~DC600降到dc400V的电源好做吗?

楼主(2015-01-23):
DC1000~DC600降到dc400V的非隔离电源好做吗?

网友A:
功率和难度成正比,这个要用耐压1KV以上的管子,电感绕组之间绝缘问题也要注意

网友B:
楼主不厚道:未交待DC400V输出电流!…
   那就用电阻降压吧!…哈哈

网友C:
何谓好做?何谓不好做?
给个标准才好说。。。:lol
功率级别呢?
自己如果没有搞过电源的话,可以定做,如果自己搞过,那就自己搞一下,

楼主:
输出功率要求15瓦以上就行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要求的话,这个功率做出来不难

网友D:
精度没啥要求的话,肯定不难啊;